还是数字信号发生器问题

楼主(2018-12-15):
接前面的问题。收了8个不响的收音机,4 个电路都修好了,有声音了,但是只有一个收到广播。前几天买的数字信号发生器。今天和厂家沟通这个仪器扫频里没有设置频标和调制率的功能。只有开始频率和截止频率,其实其他功能还是很强大的。还有调制功能。我想问下各位师傅,这个能调收音机的中频曲线吗,怎么调。晕了好几天了,

网友:
要看扫频发生器输出的频率范围。一般扫频仪应该可以的,

网友:
数字信号发生器型号?

楼主:
FY6800双通道DDS函数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源/频率计数器
他是可以在要求的频率范围之内的,看似功能很强大,就是想调收音机的参数不全

网友:
调修收音机不一定非要调中频曲线,或者说不一定非要用扫频仪。方法很多。

网友:
只能输出扫频信号的信号源不能调整中频曲线,要调整中频曲线需要扫频仪。扫频仪输出扫频信号,经过中放再回到扫频仪输入端,扫频仪把输入端的信号转换成图形曲线,这就是中频曲线,调整中周可以改变曲线形状。有人利用扫频信号+示波器代替扫频仪应该也行。

楼主:
我有数字示波器,泰克的还不错,就是所有的帖子和教程都是那些老式的信号发生器、扫频仪和示波器。我的都是新式的。好像示波器没什么x和y轴之类。我的示波器是四通道的数字示波器,搜了网上所有的都没找到这两种新式的仪器调试收音机,是不是老师们也研究下新的仪器,我的水平有限弄不了,今天和厂家沟通是个小帅哥,听他的意思都没讲过收音机里面什么样,说了大套现在高级的参数名词,可是我要的是原始的,丢人了。人家是不是感觉我买这个仪器调老式收音机,太缺心眼了,他反复强调这个仪器没有调制率和场强灯项,有扫频开始和截止。有调制功能

网友:
类似的仪器我也有,别指望它的调制功能和任意波形,其调制功能也是建立在任意波形基础上的,而这个任意波形其存储长度有限,且重复频率不可调,楼主这个型号不知有没有改进。这种简单的数字信号发生器用作点频输出还是不错的,且信号幅度可以任意衰减(可以外扩衰减电阻网络)。用点频调收音机中频虽说比扫频仪繁琐,但至少是一个方法,具体就是用万用表监测检波输出,看不同频率下输出的幅度,手工绘制一个幅频特性曲线,当然这也是退休后打发时间的好方法。

楼主:
嗯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A:
不知你的仪器具体功能,根据本人的理解说说。首先看你的仪器有没有扫频功能,再就是看看扫频功能有那些设置,有没有扫频中心频率和扫频范围(宽度)设置,有没有同步信号输出端,当然还有扫频的时间等,如果有,那就好办。同步信号接到示波器的同步接口,扫频输出信号作为测试信号,当扫频信号通过谐振回路时,就会得到响应的曲线,根据设置的中心频率读取中心频率值、根据扫宽配合示波器的刻度是可以读出其他其他频率值的,当然比起具有频标的仪器感觉会有却别。为了效果好,连接好示波器之后,根据扫频仪设置的扫描时间选取示波器的时基,如果两者误差不大的话,扫描刚好会占满示波器水平方向的十格,由于仪器具有线性的扫频,示波器坐标上的频率值是可以分辨的。

通常这类扫频仪扫描时间可设置成几秒甚至几分钟,这对测试是有利的,但是普通显示器却不行,采用慢扫描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仪器具体功能,根据本人的理解说说。首先看你的仪器有没有扫频功能,再就是看看扫频功能有那些设置 ...

谢谢老师。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仪器具体功能,根据本人的理解说说。首先看你的仪器有没有扫频功能,再就是看看扫频功能有那些设置 ...

首先看你的仪器有没有扫频功能,再就是看看扫频功能有那些设置,有没有扫频中心频率和扫频范围(宽度)设置,有没有同步信号输出端,当然还有扫频的时间等

有扫频功能,有开始频率和截止频率,这就是扫描宽度吧。有扫描时间设置。同步信号没发现,同步信号很重要吧,我的泰克示波器是时下比较新的,用同步信号吗,没有输入接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看你的仪器有没有扫频功能,再就是看看扫频功能有那些设置,有没有扫频中心频率和扫频范围(宽度)设 ...

是这款仪器吧?.....你的示波器没有同步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款仪器吧?.....你的示波器没有同步接口?

谢谢,我的示波器有同步接口。我的那个发生器也有输出。接好有稳定的波形。也找到扫频了,开始和截止还有时间都可以设置,又进了一步。是不是不接收音机电路而是直接吧发生器和示波器接一起了。是不是这样不会有相应的曲线。最后的问题是怎么知道多少频率在哪个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