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门推荐一款测电容比较准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8-12-15):
在维修中,经常会怀疑电容是不是坏了,很纠结。而很多万用表又都测不准。如题。要求价位350以下,或者500以下,起码能测10p~1万微法,测大小电容都较准,能判别电容好坏。注意,是万用表,不是电容表电桥之类

网友A:
确实,现在的大多数字表测100PF以下的小电容都测不准,不是测不了,就是误差很大,有的达一倍以上。发现优立德的UT210E表现不错,我试了一下,测10PF的显示10,测20PF的显示21,测51PF的显示52,可信度相当高了,上限可到2万微法,可以满足楼主要求了。

网友:
哪怕花200元买个二手1kHz的lcr电桥也比万用表测电容靠谱太多了。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基本属于没什么用的鸡肋,还不如指针表测测充放电和绝缘电阻靠谱。

网友:
既然你也知道很多万用表测量电容不准,何求准确的万用表呢?10p~1万微法的量程一般表都可以达到。不用电桥你用啥???

网友:
测电容最好大小两块表分开,老表DT890系列测小电容很准,测大电容还要有ESR表才行,光测容量是不能判断好坏的。

网友B:
最便宜的测量电容较准的仪表,大概要数“许老师电桥”了。它还能测量电感量较小的电感元件(uH级别),这是一般成品电桥(只有2mH档,分辨率才10uH)都达不到的。

网友:
测电容当然用电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现在的大多数字表测100PF以下的小电容都测不准,不是测不了,就是误差很大,有的达一倍以上。发现优 ...

139、210等等早期出厂的(有200多字底数的),很准的

现在无底数的,可能10PF都不能测,我调到能测可它几百PF不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39、210等等早期出厂的(有200多字底数的),很准的

现在无底数的,可能10PF都不能测,我调到能测可 ...

我的UT210E是2015年3月买的,测小电容很准,现在新出的不知怎么样了,这个买前要与商家确认好才行。

网友D:
刚看到隔壁有卖三十一个的手持电桥,应比万用表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UT210E是2015年3月买的,测小电容很准,现在新出的不知怎么样了,这个买前要与商家确认好才行。

你是老的-----好

这个没法与商家确认,就是UT厂家也不会说的
(下面的技术员不会去关心这种小事,我买UT71A,DCV峰值档有问题,打电话问了UT的售后主工程师(赵工),他的回答很专业,但我惊讶的是他在DCV峰值档确是外行)

网友:
我的UT210E,去年11月份买的,电容档有底数,按清零键后测量5P的小电容都很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看到隔壁有卖三十一个的手持电桥,应比万用表靠谱

三十元/一台的手持电桥?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十元/一台的手持电桥?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UT210E是2015年3月买的,测小电容很准,现在新出的不知怎么样了,这个买前要与商家确认好才行。

还真没注意ET210E测量小电容比较准,立即比较了一下,果真如此。

比较结果见下图:

网友:
电桥是你最佳的选择

楼主:
UT210E是钳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刚看到隔壁有卖三十一个的手持电桥,应比万用表靠谱

求链接或者私信,先谢过了!

网友:
测电容我用电容表 维修用万用表

网友:
优利德的UT210E是钳表,特点是有交/直流2A的小电流档位,又具有修改为6000字甚至9000字的潜力,所以性价比较高。我的210E已经修改成6000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链接或者私信,先谢过了!

看私信去聊吧

楼主:
其实对于一般维修,一个多功能钳表也够用了。电工最实用,修家电也够用。现在的电器都是模块化,难修的都是整块换的多。有人戏称,现在修电器万能表都不用,一把螺丝批就够了。

网友:
210e测小电容再准测电解还是一样不靠谱

网友:
拒绝电桥,买任何万用表恐怕也实现不了楼主的愿望!

网友:
请找一个娶马&&的穷光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没注意ET210E测量小电容比较准,立即比较了一下,果真如此。

比较结果见下图:

看来大家的UT210E测量小电容都很准确!优利德以前的老表测小电容也很准,20年前买了一台优利德的DT890B+, 测量2PF  ,5PF的瓷片电容非常准确。现在的单片机万用表,把电容档的底数清理的干干净净,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测量200PF以下的小电容就无能无力了

网友:
马云家搜索M8,我用着挺好的。

楼主:
一直在找一款真正功能全面的万用表,每一款表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一些多余的功能却一直在占用表盘厂家还以为很实用。就好像现在很多表上的那个遥控捡测功能,谁都手机摄像头可以检测遥控器,你说是不是多余。。现在网络这么普及,厂家为什么不给万能表增加一个测网络的功能呢?

网友:
还是用电桥吧,本群里许老师做的那几个哪个都行

网友:
目前还没有比许老师电桥更经济实用的电桥。

楼主:
许老师电桥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许老师电桥在哪?

淘宝上就可搜索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在找一款真正功能全面的万用表,每一款表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一些多余的功能却一直在占用表盘厂家还 ...

目前还没有见到万用表上附带的电容测试功能可与电桥相比,不是实现不了,而是没有必要。电桥电路不比万用表简单,两者集合在一起,必然造成成本增加,即使一块普通的万用表再加上电桥电路,也不是几百元能够买到的!普通万用表上的电容测试功能相对比较简单,能够做到的就是测试一下容量,而实际的电容仅仅知道容量大小远远不够,电容的属性决定了必须采用矢量原理才可以将元件参数的实部与虚部分离开显示出来,才能全面的真实的评价实际电容的优劣。

现在的手持电桥品种很多,安捷伦、同惠、安柏、优利德、华谊、中创、胜利.......,只要是具有一定规模工厂生产的,虽然性能上会有一些差异,但是都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买贵一点的质量可能好些、心理落实些,同类产品价格可能相差几倍,不一定那些贵的就格外好!

买产品、买那些常见的产品,为了便宜去买那些山寨的、没有售后保证的、DIY的,这些都不可取!也许会便宜一点钱,但是从外观、可靠性、指标、售后保障等去看,并不划算。100KHZ的电桥淘宝价已经很低了,五六百元吧,多年前手持电桥出现时笔者买了一台10KHZ的也快花2000元,现在的2000元可以买三台100KHZ的电桥!

作为维修,手持比较方便,尽量买频率比较高的,比方说100KHZ就比10KHZ的更有用,电容电感这些玩意,与工作频率有很大的关系,低频条件下测试出来的值不一定能够满足更高频率的要求,假设不考虑成本的话,弄一台几十甚至几百兆周的电桥用处会更大!

作为维修,比方说,像电视机中的逆程电容,高清电视中的逆程电容与普通电视机就要求高的多,除了脉冲电压较高,工作频率也高的多,你用一个1KHZ频率的电桥测试的电容合格的话,就不一定能够用在高清电视机上,那些损耗较大的电容在低频时问题不大,但在高清机器上,就会因为损耗增大发热损坏;还有开关电源,现在的电源脉冲的频率随便就可以达到上百千周,只有接近工作频率的电桥才可以真实的反映电容的性能;还有电磁炉中使用的电容.......;电脑中使用的电解电容,他们需要有良好的滤波性能,仅仅一个电容值说明不了什么,需要低电感、低内阻...。只有电桥才能比较全面的了解电容的真实面貌,而且频率越高越好!虽然一些专门测试电容的仪表也能从某一个方面去考量一些参数,比方说那个ESR表吧,但是毕竟功能单一,用途会大打折扣!维修要的是快、要的是准,好的工具或仪表才能心想事成!

楼主既然预算了500元,那就去买一块100KHZ的产品电桥。

楼主:
大家觉得万用表的方波输出功能和温度测量功能哪个实用?如果二选一你选哪个?两者在修什么时最有用?有温度档的型号一般都比没有的贵个十几二十元,但觉很少用,也不会时时带着个探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测量电容较准的仪表,大概要数“许老师电桥”了。它还能测量电感量较小的电感元件(uH级别),这是 ...

那里能买到最新款老师的新电桥

网友:
lcr电桥!电容电感值与工作频率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里能买到最新款老师的新电桥

x宝上找店铺小林电子咨询一下。

网友:
指针测电容比较直观,准确判断好坏,容量即便正常,不一定是好原件

网友:
电容的测量除了容量以外,D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有的电容容量与标称值差别不大,D值很大,也就不能使用了。要想全面检测电容的性能,还是电桥。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万用表的方波输出功能和温度测量功能哪个实用?如果二选一你选哪个?两者在修什么时最有用?有温度 ...

虽然我不知道万用表输出个方波有什么用,但测温肯定很实用

不管你是电工

还是厨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虽然我不知道万用表输出个方波有什么用,但测温肯定很实用

不管你是电工

瓦叔我相信这不是你的,你不感冒这个

网友:
万用表测小电容都不太准。仅供参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瓦叔我相信这不是你的,你不感冒这个

看他用华氏度就肯定不是咯 用华氏度的,除了米国佬就是英国佬。

另外虽然我对黄皮不感冒,但如果有人送一台这个给我还是笑纳的,仅限这个,其它黄皮送我也不要(我会拿去卖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万用表的方波输出功能和温度测量功能哪个实用?如果二选一你选哪个?两者在修什么时最有用?有温度 ...

感觉都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