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能不能给DSP增加前级?

楼主(2018-12-15):
各位老师,既然DSP中短波灵敏度不尽如意,那么能不能给其增加前级,提高灵敏度呢?

网友(2019-04-13):
小鬼子的m6955图有一级J310共栅极放大,我没做过,供参考

网友A(2018-12-15):
我也正在设想这个电路:采用环形混频器将中短波变频至22M左右,然后用一台DSP短波收音机接收,总体为二次变频结构。

网友B:
手头的凯隆d-55和乔益师ty211收音机 一级9018组成的前级  fm和短波共用  中波没有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设想这个电路:采用环形混频器将中短波变频至22M左右,然后用一台DSP短波收音机接收,总体为二次变 ...

一本振是个关键,dsp的选择性比较好,一本振不稳的话,一飘台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的凯隆d-55和乔益师ty211收音机 一级9018组成的前级  fm和短波共用  中波没有前置

事实上 就一个简单的9018 效果就不错了

网友(2019-04-12):
感觉弄条长点的天线更易提高效果!

网友:
要变频的话,在DSP中的软件就要重新设置参数了,因为本来它是直接面向空中频道滴。

网友C:
给akc4926加了一级9018的宽带高放短波效果像换了一台收音机。fm没什么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akc4926加了一级9018的宽带高放短波效果像换了一台收音机。fm没什么变化。

我也有这个芯片,中波和调频还可以,就是短波不行,没几个台,可否给个高放的电路图,画个草图也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个芯片,中波和调频还可以,就是短波不行,没几个台,可否给个高放的电路图,画个草图也行,谢谢

阿福老师面前现丑了,这也是坛里某位老师的图(实在抱歉想不起是哪位老师了)

网友:
另外请教一下阿福老师,我想用192或241的场管做宽带高放不知行不行,听说场管电源电压低于5v效果就不行,没搞过场管,也抄不到合适的电路,望阿福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C:
这个图试过了不行,灵敏度反而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试过了不行,灵敏度反而下降

谢谢,老师不敢当,我没有你这个型号场管,我用241时,在源极加电阻1-2k左右再并一个旁路电容,形成自偏压来调节场管工作电流,另外,10u h电感似乎小了点,用个220或470uh的色码电感试试,中波机一般用到mh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DSP收音机也并不全是从天线后面用都用数字处理的,有些DSP收音机的调谐高放和变频仍沿用超外差电路,只有中 ...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问题不仅数字收音机存在,模拟收音机自身没有屏蔽罩一样存在这个问题。厂家为了节约成本,PCB接出送拉杆天线的线使用普通电线,这根线就接收了自身的串扰信号。我用屏蔽同轴线一换,地接屏蔽层,信号接信号,卧槽,简直不是一个量级的接收效果。

网友:
关于二楼的“二次变频+DSP”我也有这个想法。据说德生PL-880采用的就是类似的结构,当然具体形式要更复杂一些。

请问你自己正在做吗?我想自己动手做一个,正在筹划。但是我写程序还可以,电路设计这方面还没有入门。如果你电路那块可以的话,我想大家可以合作。据我所知, 有一个立创EDA支持团队合作模式,大家可以一起来画原理图和PCB。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合作应该是可行的。其实可以我觉得类似的合作也适用于论坛所有感兴趣的人。这样,新手可以亲自参与,弄完之后也可以拥有自己的PCB和代码去捣鼓。

我目前的设计是:后端DSP芯片我考虑用AKC4926或者AKC6959(主要是因为便宜,后期可以考虑用Si4735)。中频计划在21.4MHz,因为这个频点的滤波器比较容易获得,而且DSP芯片有一个短波波段最低端频率正好是21.4MHz。本振我打算用Si5351,最高到200MHz。混频器可以用现成的二极管环形混频器(例如ADE SBL之类的),后期我也考虑尝试一下H-mode mixer。前端我准备设置一个高放,后面接一个(或一系列可切换的)波段带通滤波器。目前不准备设置中频放大。

回到楼主所提出的关于DSP前端放大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比较复杂。除了其它人提到的干扰问题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进行选频放大。是DSP芯片缺少放大能力吗?肯定不缺。为什么它不尽可能地把信号放大极致呢?因为会导致过尤不及,输入信号过强反而导致混频器产生更多的交互调制干扰。当然这也不绝对。正如有人说了,某些加放大器是有效果的。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天线或者接收环境导致感应到的电信号太弱了,加一级高放会提升给DSP的输入信号强度,但又没有达到过载的程度。 我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我有一个XHDATA D-808的机器,可以接外接长线天线。用它自带的效果就比不接外接天线好很多,但是如果我换成一个更长的天线,发现效果差了很多,到处是噪声。我猜想这应该是因为太长的天线导致给DSP芯片的信号过载而导致的噪音吧。

选频放大就会有效得多。频带越窄,对应的信号电压也就会相对减小。等价的说,就是通过选频,为信号腾出了放大的余量空间:所既放大了所需要的信号,也不那么容易导致混频器过载。

当然,这些是我业余爱好自己瞎琢磨出来的,也不懂后面的理论,欢迎大家探讨指正。

网友F:
DSP的中波本身就是配盘,如果中波要是主角那都是采用分立元件做才可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DSP的中波本身就是配盘,如果中波要是主角那都是采用分立元件做才可能好。

您说的对。我目前正在弄一个试验版,目标是进行技术性的验证。短波和中波分别采用不同的措施

1、中波:采用分立元件与DSP结合的方式。分立元件部分采用坛友的无中周方案,即:双联可变电容+BF998高放+独立本振+BF998混频+522KHz中频(用465KHz中周来改)。选这个中频是没有办法,因为AKC6959中波最低端频率就是522KHz而不支持465KHz (长短频率我又嫌太低了)。与坛友现有方案不同的是:后端使用AKC DSP芯片而不是TA7642+音频功放。一方面,DSP已经有功放了,也不复杂,而且便宜。另一方面,直觉上,我认为DSP芯片的动态范围更大,自身的底噪应该更低一些。

2、短波:先做两个7.4+/- 0.2MHz和9.6+/- 0.2MHz的BPF + 高放试试效果 (没有前面提到的变频,因此选台仍然是用AKC系列中的电位器来实现。我只是想验证一下加上特定波段的BPF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的改善)

其实我也考虑过使用步进电机+可变电容来做选频和谐振放大,不过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不适合我对便携机的需求。

我的理解是:只要混频器足够强悍,高频部分就可以/也应该尽可能的进行放大。手动增益控制也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像DE1103那样)

网友F:
如果要性能好,你技术的也过硬,要用心做好一个收音机,建议你直接采用分立元件做高频头或LA1137和LA1245来做中放,外加PLL锁相环,比什么DSP性能的都好,没有真正采用DSP的收音芯片,只能说是初级数字控制的收音芯片,这种芯片是为数字产品多一个附还收音功能而生的,简单,有基本功能,可以数字控制,体积要小,外围元件要少。参数就是在实验室里测试出最好的一个即标出来。

网友:
前端用变容二极管调谐的lc选频高放借鉴changwanren老师点点统调机的思路用单片机+dac控制变容二极管的调谐电压,各频点的数据存在eprom里。后级用akc6955芯片,单片机同时控制前后级实现点点跟踪,甚至可以考虑调谐高放实现高选择性。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性能好,你技术的也过硬,要用心做好一个收音机,建议你直接采用分立元件做高频头或LA1137和LA1245来 ...

谢谢您的建议。直觉上来讲,您的方案应该能得到很好的性能,不过坦白的讲,我没有这个能力。我对收音机的爱好是从小养成的,但是学的并不是电子方向的专业,过去一直也没有时间和经历去折腾。现在决定花一点时间做两个收音机去完成小时候的梦想,否则在做更重要的事情时总有些不够投入。

我想做的第一款是以中波为主的手动调谐机器。我更喜欢便携机(手掌大小),方便自己散步或者睡觉的时候听一听。其实说实话,现在听听收音机也就是一种休息和满足心理上的一种好奇(期待听到一些新的东西和电台),你要说真期望听到什么有用的内容,那还是算了。  前段时间坛友搞的无中周机器其实甚合我意,只是感觉再简单改进一下(例如把后端的TA7642等换成DSP芯片,给短波加高放和BPF等),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外加可玩性也比较好。这是我计划做的第一台机器(业余时间做,从学画电路图开始,借助立创EDA画图、布线制版等,希望三个月之内搞定。

第二款机器以DE-1103为目标(还是便携机)。我比较欣赏像DE-1103 PL-880那种混合型技术架构:简洁的高放和选频电路+大动态混频+带宽恰好的中频+现有常规芯片(DSP芯片最好,可能跟我对模拟电路有些恐惧有关)。我其实并不希望去追去极限的性能,如果需要,我可以去购买顶级的商品机器。我只是希望自己利用过去这么多年自己的理解,去利用现代元器件和技术,亲自打造一款满足自己需求的机器。

期望第一款能够成功。至于第二款,我对自己说,这次搞不定失败了也没有关系,等退休了还可以弄。

作为初学者,希望得到大家的指导。谢谢。

网友G(2022-03-28):
很好的想法!有进展吗?有没有哪位能分享一下诸如DE-1103 PL-880或PL-660等的图纸?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想法!有进展吗?有没有哪位能分享一下诸如DE-1103 PL-880或PL-660等的图纸?谢谢!

我从网上找的1103图纸

网友:
建议不用折腾了,DSP中短波本来就是送的,设计者从来没打算好好做.
你实在喜欢折腾,折腾天线好了,绕一个圈做好阻抗匹配,比什么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想法!有进展吗?有没有哪位能分享一下诸如DE-1103 PL-880或PL-660等的图纸?谢谢!

这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