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铜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8-12-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是不是PCB铜粒?您搜索看看,那种方的见过,某灯口厂破产仓库把这种铜件当废品卖给铸造厂,见过几编织袋

网友:
老式的瓷开关、铜铝接头等等电气元件中,这种小方铜柱很多啊。

网友:
电路板接线铜柱铜粒

网友A:
你在马宝找铜柱,有无数……

网友:
方的一般都是接线端子里的

网友:
你问的不是这种吗?都给你说了 为啥视而不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像,我看到的那个没有最顶部圆的那部分,不过功能应该一样。

丁部圆的部分 用小钢锉就搓掉了,以前我搓过

网友:
有大图吗?尺寸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到的图没大的,螺丝直径大约2-3mm,可以大致估计一下尺寸

估计这种不好找 应该是非标的,你去淘宝自己买根正方形铜条 自己回来切开钻孔攻丝就可以了,铜很软很容易加工,普通手电钻就能完成打孔工作,有台钳更好,没台钳的话可以用木工的F夹子夹着加工

网友:
现在PCB上使用的散热片,小型的一般都带有压接焊接脚,可以直接在PCB上焊住。较大型的例如桥堆等也无须使用这类金具固定,直接锁紧在元件上就可以了。再大的散热器就要在机箱上固定,PCB上安装是没有必要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马宝找铜柱,有无数……

楼主要的不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