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车充想接个LED指示灯,需要串接个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8-12-16):
如题,求助大家:12V车充想接个3.5mm的红色LED指示灯,需要串接个多少Ω的电阻?谢谢。

网友:
5MA电流,2K.

网友:
这种问题又不是疑难杂症,还不如自己摸索去,与其在这里问再等着回答,自己试一试早就完成了。

网友:
这要看你把指示灯接到哪里了, 你是接在输出12V 上 还是接在220V上

网友A:
500-1K的电阻都没问题

网友:
一千至一万欧姆之间随意选个值都可以

网友:
建议1K以上 1K-5k      500欧差不多能接LED照明的灯了!    作为指示灯1K以上  甚至10K 都可以!

网友:
电流小些更好,我的车充指示灯太亮用胶布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端  2-3K之间任意值串发光二极管,亮度稍有区别。
220V   200K-500K

谢谢,一会儿试试。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踊跃回答。

网友:
要看神马样的的LED,一般LED需要5--10mA电流,不要刺眼的就3--7mA,12V电压,用欧姆定律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0-1K的电阻都没问题

用在3~5V还差不多,用在12V可能就差太多了,至少要在2K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在3~5V还差不多,用在12V可能就差太多了,至少要在2K以上。

你是怎么算出来的?红LED一般20MA

网友:
LED作指示灯用不必达到额定电流,电流低一点还有利于延长使用寿命。我在5V的电路中,LED串联的电阻通常用1K,亮度已经足够了。

网友:
1k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可以用数字万用表测量要使用的LED正向压降。得到具体数值后,按照(12V-正向压降)/R=3~5ma计算所需要的电阻值就可以了。一般做指示用3ma电流也没有问题。你可以自己按照需要配置。

网友:
电流5mA左右,你自己试验呗;
我的建议是2K电阻即可。

没有细看,18楼已经有说法,我这个算不谋而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