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端甲类与推挽乙类的问题

楼主(2018-12-16):
关注矿坛很久,发现坛里高手如林,不光是维修高手,理论大咖也不少,有不少知识是在大学里才能讲述的。不说这些了,关于电子管功放目前有些复苏,我称之谓死灰复燃。由于单端甲类的谐波失真和一定的负反馈,使得听感受捧。那么,用推挽方式来输出虽然加大了功率,但还能保持与甲类一样听感吗?看过几张图纸,多数单端甲类有负反馈电阻,推挽就没有了。如家用不要求高功率,用单端还是推挽?
另外,现在的晶体管技术己经很成熟了,为什么没有看到用晶体管(如场效应管)来模拟单端甲类电子管的电路呢?
以上疑惑求高手们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概念没弄清楚,甲类的工作状态不一定是单端独有

这是《农村有线广播》一书的权威解释:
功放管的甲、甲乙1、甲乙2、或乙类是由工作点决定的,甲乙1、甲乙2或乙类只有推挽工作才能得到完整波形。

网友:
转载一篇资深“无线电”作者的文章
胆机推挽输出不如单端靓声吗?
成都 郑国川
     国外的胆机、名机中,绝大部分采用推挽功率放大器,成为音响功率放大器的主流。而国内高保真胆机,则基本采用单端功率放大器,这是一个有趣的、耐人寻味的现象。推挽功放和单端功放是放大器中的两种基本电路。发烧友在制作中一般倾向于单端功率放大器,因为单端放大器电路简单,容易成功.音效也不错。
    协调、平衡是高保真功放的基础。推挽功放犹如拉锯和挑水:工人拉大锯,一人站在原木的上方.另一人站在原木的下方.上下合力,你推时我拉,你拉时我推,将原木锯开。上下两人力气平衡.动作协调.大锯才拉得顺畅;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无论和尚高矮胖瘦、体质强弱,挑水时肩膀受力点不平衡就挑不起来。而抬水就不一样了.两个和尚的高矮胖瘦、体质强弱、桶的位置(受力点),有可能前面的人负担重一些.也有可能后面的人负担重一些,保持平衡和协调,远比挑水的难度大得多。这可能是推挽功放不容易制作成功的原因所在。
    果真推挽功率放大器不如单端功率放大器靓声吗?难道我们要抛弃效率高、输出功率大、节约能源等诸多优点的推挽功率放大器吗?
    目前国内音响刊物屡有推挽不如单端靓声的说法,开始本人对此不以为然。说的人多了,本人选了几款国产胆机试听,确实发现大多数单端A 类机声音清纯、亮丽,细节层次也还分明。而用同型管组成的A 类推挽输出-机型,随着功率增大,除低音驱动有明显提高以外,音效表现则难以恭维,纯净度差,高音部小提琴声似乎夹杂着类似沙粒的颤动,伴奏的低音鼓也缺乏圆润感。但是,对此机型日本马兰士9 则无此现象。为此本人进一步对此型国产机进行波形测试分析发现,该机虽为A 类推挽,但两臂电压增益极不平衡,而且推挽两路频率特性差异极大!为此本人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供国内音响生产者参考。
    电子管发明以后,立即在音频放大领域获得广泛应用。一段时间应用后,首先感到不足的是电子管μ太小,增益过低。其次是输出功率太小。不久发明高μ管,μ=20~30 的三极管缓解了低增益的难题。随后推挽放大电路的开发也临时缓解了输出功率过小的难点。此后推挽放大电路被广泛应用,大到无线电发射机,小到家用电唱机、收扩音机,无不见其踪影。所谓推挽放大,顾名思义,不过是将声频功率放大器功率放大部分,由单管放大改为两管方式提高效率。常见的推挽输出电路中,两管组成两路放大,分别输入相位相反的信号,放大后成为两路相位相反但幅度增大的输出信号,然后通过输出变压器中绕向相反的两组初级线圈,将两组反相位信号变成同相位的交变磁场,在变压器共有的次级绕组中感应出两组信号叠加的输出信号,其值约为两组信号输出之和,以此实现增大小功率管输出功率的目的。即使采用A 类方式,推挽输出功率也为单端的一倍。如果采用B 类放大,电子管效率还可进一步提高,输出功率可大幅度增加。两管分别放大将输出合成一路的方式还有利于输出信号(波形)的改善,对放大过程中信号产生的失真进行补偿,例如推挽放大器所具有的抵消偶次谐波失真功能。
     时至百年之后,推挽放大器已成为声频放大的主流,电路技术的完善已使推挽放大成为声频放大器的基本电路。以胆功放而言,输出功率超过30W 者几乎全为推挽电路。近年来的单端推挽,使推挽电路由串联电压叠加法改进为两路并联电流输出法,使推挽电路输出阻抗降低为原值四分之一,对放大器性能补偿作用更明显,且有望实现胆功放的更低阻抗输出。所以推挽放大是提高效率,增大输出功率,改善音响效果的有效措施。最常见的功放管2A3,单端A 类输出功率只有3.5W,无负反馈时线性失真为5%,同样供电电压下接成A 类两管推挽,则输出功率增大为8W 以上。偶次谐波大部被抵消,剩余均为不超过2.5%奇次谐波失真。同时推挽状态下,两管板流大小相等,在输出变压器内方向相反,因而无直流磁化作用,也不会产生饱和现象。变压器铁心可交叉插入,无须留气隙,增大了相对导磁率,使输出变压器漏磁减少,增大了定绕组匝数时的初级电感量,对低频特性改善有益。
    由于推挽电路是用两只管子完成一级放大,故两管之协调至关重要。由此导致推挽电路看似简单,欲到达上述所有优势并非易事,如果不在调试中下功夫,两管在放大过程中各行其事,原本的正弦波形经胡乱拼合,也变成非正弦波了。为了使推挽电路两管有序协调达到平衡,调试也比单端电路麻烦得多。首先推挽管必须参数配对。元件选择,甚至元件、接线、摆位、电路布局、调试,都必须认真对待,否则音响效果不如单端放大是必然的。难怪近年来国内音响界“推挽不如单端靓声”的说法日渐普遍。与此同时,国内胆机产业也呈现出与国际相悖的势头:各生产者热衷于单端机,纷纷把发射管805、813、21 1,甚至状如暖水瓶的FU-33、FU-81 作为主流产品,如电炉一样耗电惊人!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国产音响中“推挽不如单端”的悲剧已成事实,绝非消费者不识货,而是“声不如人”的结果。
   曾有笔者的一位朋友,是国内某胆机生产商感叹“目前胆机门槛太低,随便找几人就可生产胆机,生意难做”。此话说明国内胆机生产基本为照抄名机电路,发烧元件堆砌,配豪华机箱就值几千上万元。如此水平生产的单端机尚可蒙人耳朵,生产推挽机则难以达到入门的水平。堂堂推挽胆机被人害了,不免使人有些悲哀!难怪国际胆机展上,国外产品大多是ABl 类推挽机,国内参展者除了2A3、300B,就是211、845 单端机。由此-可见“推挽不如单端”的呼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国内胆机生产现状形成的必然结果。其实,提高推挽放大器的音响效果并非尖端技术,只要严肃对待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推挽机的关键是两路放大器的平衡,既然要两管输出同一信号,就需要有严格的对称和平衡,否则两者的输出差使输出波形的失真,或形成额外的噪声。故推挽机的关键是技术上必须认真,否则今天倒霉的是推挽机,下一轮该轮到国产所有胆机了。
   回顾日本机马兰士9,马-9 在国内轰动一时,仿制者众,但无一成功,最后的结论是“推挽不如单端”。单端有多大发展余地?据我所知,华南一带胆机业主在哀叹胆机业不好做的同时,已经在另寻出路了。

网友:
1、推挽方式输出加大了功率,听感依然会很好,只是制作难度加大,业余条件往往不好做。单端电路简单,制作难度低,推崇的人就多些。盲从者人云亦云,所以你懂的。试看名机电路主要是推挽,唯有DIY者整天玩单端。
2、无论单端还是推挽,几乎都需要负反馈。增加负反馈有很多好处,降低失真、增加阻尼、降低噪音,补偿元器件的差异等等,一些电路为了迎合某种不正常的喜好,说有负反馈会怎么怎么样,大环路深度负反馈如何如何,这都是典型的晶体管思维。胆机电路往往开环增益不高,负反馈深度也不深,片面追求无负反馈电路,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音质不一定理想,但是弊端却不少。听者不满意还强忍着,搞笑。
3、晶体管(如场效应管)做单端甲类电子管的电路有很多,例如帕斯单路就有很多系列。但是因为晶体管工作时,往往不是像电子管那样单管独立工作,而是需要很多外围辅助的电路例如稳压、恒流、补偿等等,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对DIY者的理论、技术水平也有一定的要求,其实其核心还是单管单端,当然输出也可以是推挽等等,这些电路对选管有一定要求,器件来源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管子配对儿需要一定的测试仪器,不像电子管的基础雄厚,来源广泛,库存充足。所以后者更适合国情。相对比较流行。其实场效应功放也有很多的拥趸。

网友:
    电子管放大器的特点就是响应速率慢,非线性失真大,有的人就是喜欢这一点,被认为“好听”的其实就是一种失真而已。
    就像白水煮鱼,真正的原汁原味,未必合乎口味,反之加了盐、辣椒、胡椒、葱姜蒜什麽的东西进去,却被认为是好吃----“原汁原味”!

网友:
胆机过载失真是缓慢慢的,晶体管过载失真是断涯式的

网友:
并不是单端就会比推挽好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去看看世界名机哪里有单端的影子?为啥到了鬼子和国内都是单端?推挽也有甲类这并不是单端的专利,场管单端也有不少电路只是你未发现而已

网友:
场效应管用来制作甲类功放电路相对其推挽电路没有任何优势,制作工艺与难易程度几乎相同,但效率大打折扣。也不是没有场管单端特别是在80年代场管售价较高的初期应用。现在也有场管单端。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主要是一致性的问题,单端的比较好实现,第二个问题场效应管的电路很多的,效果还可以,商品也有。

网友:
各有所爱好

楼主:
各位老师的分析到位,原来“不是国军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当然,由于推挽的配对要求合适的设备,本人也就不奢望了

楼主:
结合老师的说法,用晶体管来模拟电子管,得不偿失

网友:
业余条件下制作推挽机不易。

网友:
马云家有场管功放板,搜场管1969甲类功放。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搜索一下看。不过,就本人的能力,可能只有玩单端了

网友:
做过推挽就明白了,组装难度高了,出好声的难度也大了,单端的话,装起来基本上声音都不差,因为技术要求相对低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甲类既可以单端也可以推挽,推挽工作时二次谐波失真抵消,总谐波失真较低而胆味不如单端(胆味一部分来自输出变压器,一部分来自二次谐波失真,因此有人说胆味就是失真),乙类只能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