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受一下DSP收音机-RDA5807试做

楼主(2018-12-16):
现在由于工作、家庭等压力,很懒动手捣鼓电子方面的东西了,前些天逛论坛看到有坛友在做DSP收音机,感觉便宜、简单易成功、效果好。促动下定决心自己也弄一个玩玩。万能的马云寄来了RDA5807FP,找到一个小盒子,原来是个蓝牙刷卡器,里面有个120mA/h的锂电池,一个Micro充电座,有个磁头,线路板上有一个充电管理IC,两个低压差3.3V稳压集成RT9193-33GB,当时就冲着败的,现在终于找到利用的地方了。有人说锂电池充满电声音有改变,决定稳压3.3V供电。问题是稳压在RDA5807FP关闭后会消耗电量,盒子较小现成没有小的机械开关,RT9193-33GB好像没找到EN端开启后的静态电流参数,放弃了。找现成的元件找到一颗XC6206,sheet说静态到uA级,实验不接负载确实很小的电流。就用它了。的确很容易成功,接线无误即可成功声音比好多年前的TDA7021好多了,还是立体声。个人使用感觉不足:如坛友吐槽的一样,干扰很容易引起关机,按键选台等于盲选,无台静音功能也有弊端,不知到底频率搜到哪里了(我这里只有几个FM电台),遇到假台停了,还在傻傻的等。音量调到最小没声音,开一档又过于大声。准备感受一下AKC4926或AKC6959,选台掌握自己手里,多波段。

网友A:
楼主腐蚀的这板子漂亮

网友:
RDA5807FP,又是一个小浪潮

网友:
只听fm的话 si4836不错

网友B:
布局精准,刷卡器外壳得以利用
我也做过一个,用5号电池供电,准备放刷卡器的包装盒里,发觉开关机不可靠,就没往盒里放。

网友C:
5807fp可以做成单片机控制。6脚低电平。

网友D:
兄弟,1脚敏感您有好办法吗?这几天穿羽绒服静电厉害,动几下就关机。烦死了

网友:
赞一个,折腾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1脚敏感您有好办法吗?这几天穿羽绒服静电厉害,动几下就关机。烦死了

是有点不靠谱,还没搞定。想着用铝纸将机身包裹看是否有改善,由于体验不是很好,就懒的搞了,买AKC4926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精准,刷卡器外壳得以利用
我也做过一个,用5号电池供电,准备放刷卡器的包装盒里,发觉开关机不可靠 ...

的确不靠谱,不知是否跟布线有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腐蚀的这板子漂亮

用感光绿油做的,激光打印机打印菲林。没做过几次,没有经验,掌握不好,看板子多处修整痕迹可以看出。

楼主:
si4836好像不好买,需要外加功放,有时间淘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5807fp可以做成单片机控制。6脚低电平。

设成数控直观,灵活控制。我不会编程,就不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有点不靠谱,还没搞定。想着用铝纸将机身包裹看是否有改善,由于体验不是很好,就懒的搞了,买AKC4926 ...

的时候你试试,
铝纸包裹我试了,不行,我估计是耳机串进去的干扰,我都放弃了给收音机另外加了个电源开关,但是虽然不会自己开机,它还会听着听着自己关机,影响收听。

4926你试试吧, 据说不是立体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的时候你试试,
铝纸包裹我试了,不行,我估计是耳机串进去的干扰,我都放弃了给收音机另外加了个电源开 ...

加电源开关,你就要把1脚断开啊。不然肯定有干扰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电源开关,你就要把1脚断开啊。不然肯定有干扰关机。

1脚不接,如果上电不开机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1脚敏感您有好办法吗?这几天穿羽绒服静电厉害,动几下就关机。烦死了

1脚加一个10K上拉电阻,也就是1脚到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脚加一个10K上拉电阻,也就是1脚到电源。

不管用,加10K,不行,增加到30K,还不行,再增加就不开机了。此办法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不行才加的电源开关。

网友F:
楼主热转印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脚不接,如果上电不开机怎么办?

通电自动开机。1脚不接不会有信号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管用,加10K,不行,增加到30K,还不行,再增加就不开机了。此办法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不行才加的电源 ...

试试更小的电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更小的电容呢

不加电容都不行,  我在想,会不会是高频敏感,1脚加个电感有没有可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电容都不行,  我在想,会不会是高频敏感,1脚加个电感有没有可能行

就是要串联电容的啊。你串联电容在串联个大电感呢。

网友G:
先不论静电误开机
我是网上买的套件自己组装的。用下来还行,由于不是长按开关机,容易误操作,我觉得电源按键要改为两个串接。这样开关机需要同时按住两个按钮才能实现
还有输出各串联了一个150欧姆的电阻,不然最小音量耳机的声音也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先不论静电误开机
我是网上买的套件自己组装的。用下来还行,由于不是长按开关机,容易误操作,我觉得电源 ...

误操作?  你用的什么开关? 一般这种微动开关都很硬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误操作?  你用的什么开关? 一般这种微动开关都很硬的。

我买的是套件 长柄按钮。没有合适的外壳  容易误操作.
用的1-7w  led灯驱动的外壳 旁边一个是8-12w的驱动,要大一点
刚好能盖住,只是按钮太长 看来得截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热转印介绍下,

不是热转印,感光法做的。试做的感光法,没有喷墨打印机用激光打印机大的菲林,打了两片才够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是套件 长柄按钮。没有合适的外壳  容易误操作.

用的1-7w  led灯驱动的外壳 旁边一个是8-12w ...

这个我也买有,RDA5807FP也是在那里买的。还有一款最小的那种。

楼主:
按动NO/OFF开关1脚只对低电平有效,干扰可能引起该脚拉低引起误触发,引致关机。用数字万用表测1脚(测的是高电平)也会引起关机或开机,数字万用表的输入阻抗很大,也会引起触发开关机,还有用镊子触碰1脚的线路也会引起误触发,甚至触碰其他的线路也会(包括地线),判断1脚里面有大阻值上拉电阻。尝试用较低阻值电阻硬把1脚上拉高电平提高抗干扰能力,看是否改善误触发。现在用一个1K电阻接到1脚与电源间,有较大的改善,用镊子直接触碰1脚和用万用表测量暂时没有误触发现象,声音没变化,选台正常。

网友(2020-04-27):
谁知道怎么把接收范围改成8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