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矿坛网站一打开为什么显示海外代购网

楼主(2018-12-16):
请问矿坛网站一打开为什么显示海外代购网?

网友:
我也是这样,我把安全级别调高,就好很多了。

网友A:
这个广告肯定是网站被植入或者劫持了。我自己就在不同网络(电信、移动、联通我都试过),不同电脑(办公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另外一台家用台式电脑)上都出现了同样跳转到广告的现象,其他网站无跳转现象。版主的解决方案只是装了过滤广告的软件,相当于在自己的电脑上增加了一道过滤措施,但是并不能解决网站本身被植入或劫持广告的情况,要从源头解决问题才行。

网友B:
每次开机打开总会出现一次,出现后只要不再关机,再次浏览不会再出现,应该是论坛页面某些内容被劫持了。试过好多方法都不能禁绝,希望管理员注意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次开机打开总会出现一次,出现后只要不再关机,再次浏览不会再出现,应该是论坛页面某些内容被劫持了。试 ...

跟论坛没有一点关系,    你自己电脑或者DN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论坛没有一点关系,    你自己电脑或者DNS的问题

其他任何网站都没有问题,就这个论坛有这个问题。

网友:
装个我也过滤软件应该好用  比如Adblock Plus

网友(2019-06-06):
引用 网友A:
这个广告肯定是网站被植入或者劫持了。我自己就在不同网络(电信、移动、联通我都试过),不同电脑(办公电 ...

说的很好,就最近二个月我的电脑出现了。过去没有过的。就打开矿坛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与论坛网站没关系,与当地服务器有关系。本地服务器拦截有漏洞了。

网友:
我新装的系统也这样一上论坛转海外代购网,把网站关闭在打开就好了,是网站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