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的老表?

楼主(2018-12-16):
(无正文)

网友:
时间继电器?

网友:
不认识,期待高人。

网友:
从表盘中的标识能看出,这是卫星上的零件,大国重器。

网友:
交流电钟?10秒?

网友:
是不是电秒表.........

网友A:
这是精度相对很高的电秒表,能精确到0.01秒,外边的大针走一圈是一秒,下边的小针走一圈是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精度相对很高的电秒表,能精确到0.01秒,外边的大针走一圈是一秒,下边的小针走一圈是10秒。

,正确

网友:
没看懂:表后面接线柱应给个全图。两个“K”之间可否是开关接点【虽然是个电阻符号】?0-10秒、两种电压供电、精密电秒表没错,但究竟用于计时还是控制?右下角是什么钮?是组合调整钮还是单一功能的开关按钮?······

网友B:
这是苏联面表板式电秒表的仿制品。
用于测量继电器、开关及其它转换装置的动作时间,即带有常开(或常闭)触点的电器装置的吸合或释放时间.任何两对触点短路或断路的时间.并且可以直接测量50Hz/220V或110V交流电的作用时间
测量范围: 0.01S~10S(秒)
精 度: ±0.03S(秒)(1次测量,电源频率标准50Hz时)
重 量: 约1Kg
电 源: 110/220V±10% 50Hz(苏制表还能用于36V 50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苏联面表板式电秒表的仿制品。

用于测量继电器、开关及其它转换装置的动作时间,即带有常开(或常闭 ...

多谢多谢,是从一堆老设备掉下来的,看着做工特好,就拿回来了,老货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