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上导航那个蓝牙的图标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12-16):
请问车上导航那个蓝牙的图标是什么意思就是耳机图标右边那个,有个手机图标的那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和手机蓝牙匹配上以后可以用它打电话接电话

网友B:
手机和车机蓝牙配上后,来电话就不用拿手机了,可以用车机接听电话,车上的喇叭代替手机上的听筒,车机上也配有拾音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手机蓝牙匹配上以后可以用它打电话接电话

哦谢谢你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和车机蓝牙配上后,来电话就不用拿手机了,可以用车机接听电话,车上的喇叭代替手机上的听筒,车机上也 ...

哦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你的解释。

连上蓝牙后,车机还可以播放你手机里的歌曲;

网友:
如果车内除了司机还有其他乘客, 司机在用蓝牙免提通话时, 必须在第一时间告知对方车内所有乘客的身份. 除非司机故意让陌生人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听取对方的谈话内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告知论坛有你们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