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车机的尾线怎么定义的,谢谢

楼主(2018-12-16):
最近收到一台车机,感觉不错,想接线听听效果。所以想弄清楚尾线怎么定义的,看面板好像有锁,请教如何破解。谢谢

正面图

正面图

背面图

背面图

上视图

上视图

网友A:
最简单的拆开看尾线PCB上的丝印,一般都写的有定义。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就拆开看看

网友:
您的助人精神从查阅图数可见  ;536张图,查到第194张,不是三几个插头,是十多个插头逐一校对真伟大!

楼主:
特别感谢你!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拆开看尾线PCB上的丝印,一般都写的有定义。

这个是德科的机板上没有丝印的,这个可以参考德科的机接线,HI-FI坛上有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德科的机板上没有丝印的,这个可以参考德科的机接线,HI-FI坛上有接线图。

拆开了,没丝印,楼上的朋友帮我查到了,星期日休息时先装机后联线试,谢谢

网友:
想发一张车机接线图,居然发不了,不知是论坛问题,还是自己电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