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行输出电路原理?

楼主(2018-12-17):
这个电路的行输出实在是看不明白,不要行输出变压器还能看明白原理,加上以后搞不明白这个行输出线圈如何产生锯齿波的?有懂的前辈吗?

楼主:
我想不明白的是,当110V接入行电路,行管还没有导通时,对行偏转线圈上的电容充电,当行管导通时电容对偏转线圈放电,110V对行包线圈放电,两个都通过行管接通,但是行管关掉时,偏转线圈对电容放电,形成锯齿波形,但是下一个周期电源如何像电容充电???这里看不明白,看来好几种电路也没有看懂!

网友:
        建议你找一本黑白电视机原理方面的书籍看一下,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
行输出变压器的电感远大于,偏转线圈的电感,正常扫描时,要忽略。

行逆程期间,产生高压,行输出变压器中才有大电流,v反峰/L  *t。

差不多应该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不明白的是,当110V接入行电路,行管还没有导通时,对行偏转线圈上的电容充电,当行管导通时电容对偏转 ...

但是行管关掉时,偏转线圈对电容放电,形成锯齿波形,

电感对电容放电,就是给电容充电啊?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行管关掉时,偏转线圈对电容放电,形成锯齿波形,

电感对电容放电,就是给电容充电啊?想一想。

主要是,震荡是会慢慢减小,这个电源怎么补充电压给电容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震荡是会慢慢减小,这个电源怎么补充电压给电容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了,

你明白枕矫电容和逆程电容的区别吧

前者在第一图中,用电源代替了。那个电源就是。

逆程电容是在逆程期间产生高压对电容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明白枕矫电容和逆程电容的区别吧

前者在第一图中,用电源代替了。那个电源就是。

是不是逆程的时候电源通过变压器线圈对逆程电容充电?那不是两个线圈同时对逆程电容充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逆程的时候电源通过变压器线圈对逆程电容充电?那不是两个线圈同时对逆程电容充电?

当行输出管截止时,行输出和偏转线圈等电感元件产生瞬间反高压,这个电压给逆程电容充电,充电时间决定逆程电容的大小,逆程电容越大,逆程时间就越长,产生的逆程高压就越小,若行输出管反压不够,可以适当加大逆程电容来补救。关于锯齿波的形成,行管截止时,电源给偏转线圈提供电压,偏传线圈形成半周的锯齿电流。当行管导通时,给偏转线圈提供电源的是跟偏转线圈串联的电容放电,使偏转线圈形成另一个半周的锯齿波电流,这个电容和其他元件配合实现线性矫正,如枕校等。在行管截止期间,本应逆程电容和偏转线圈等电感形成自由震荡,但是当逆程电容放电时,由于阻尼二极管导通,将能量消耗掉了,所以在行管截止期间只有一个反高压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行输出管截止时,行输出和偏转线圈等电感元件产生瞬间反高压,这个电压给逆程电容充电,充电时间决定 ...

是不是这样,当电源接通时,通过偏转线圈对S电容充电,当行管导通时S电容通过偏转线圈对行管放电,当行管断开时,偏转线圈和高压包线圈对逆程电容充电,当电容电压达到最高值时反向对偏转线圈放电,也对S电容充电,当逆程电容电压位0时,偏转线圈变下正上负对逆程电容反向充电,也对S电容充电,由于逆程电容有阻尼二极管存在,所以震荡停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当电源接通时,通过偏转线圈对S电容充电,当行管导通时S电容通过偏转线圈对行管放电,当行管 ...

理解正确,当行管截止时,S电容,偏转线圈,逆程电容组成一个自由振荡回路,对回路来讲,由于S电容和逆程电容串联,若S电容比逆程电容大n倍,所以逆程期间,s电容两端的电压是逆程电容两端电压的n分之一,电压变化不大,。由于阻尼二极管的存在,逆程电容只完成了一次充电,一次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