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坛友探讨一下利用数字扫频仪和频率计对收音机的精准统调的问题

楼主(2018-12-17):
  跟电脑连接的数字扫频仪可以任意设置扫频范围和步长,他的数控信号发生器就按照设置的频率范围进行扫频,他的横坐标对应的是精准的频率。我们用环形天线将信号发生器的信号传给收音机,为减小电台信号的影响,将收音机的磁棒竖直放置,扫频仪图像波形的最高点所对应的频率就是收音机回路的谐振频率。用频率计检测的收音机震荡频率减去中频时接收频率(若收音机带有数字频率计,测频率就省去了),二者频率进行比较,得知统调偏离多少。为了使频率计对收音机本振影响很小,频率计的探头采用场管,实现高阻小电容输入。此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不需要这么繁琐吧。你说的数字扫频仪应该是这里许多朋友使用的虚拟扫频仪,这种仪器的坐标本身就能精确的读出频率值,同时也能显示谐振峰,当中频是已知而且准确时,本振频率就决定了接收频率值,剩下的就是调整天线线圈位置令谐振峰最大、调整天线连补偿电容令谐振峰最大就实现了高低端的个跟踪统调,中间频率段按照习惯的方法炮制就行了。

网友B:
很关注扫频仪的输入是怎么样连接天线回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关注扫频仪的输入是怎么样连接天线回路的?

扫频仪的输入连接磁棒次级线圈,(变频管的基极)。觉得应该将磁棒次级线圈和变频管断开测量,这样本振和输入互不干扰,不过得把变频管的基极和他的偏置电路连接,本振才能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么繁琐吧。你说的数字扫频仪应该是这里许多朋友使用的虚拟扫频仪,这种仪器的坐标本身就能精确的读 ...

如果收音机自身没有数显频率,用此法精准统调,是要测量本振频率的,扫频仪只能测出输入回路的谐振频率值,移动磁棒线圈或微调,使“谐振峰”频率加中频等于本振频率,才是最理想的跟踪。但不知道扫频仪加到变频管的基极上,频率计加到变频管的发射极上,对收音机影响多大,测量时是精准了,仪器移开后,是否就不精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收音机自身没有数显频率,用此法精准统调,是要测量本振频率的,扫频仪只能测出输入回路的谐振频率 ...

用频率计测试本振频率,确实可以精确的确定覆盖,条件是频率计接上本振电路之后影响要为零,这个是很难做到的,频率计连接线或者探头总会有寄生电容。采用场效应管探头虽然有希望获得很小的输入电容,但是弄到几个皮法也是需要努力的,有这个电容存在,就难保你的精确!

要想无影响的测试本振电路,如果电路允许的话,可在电路中插进缓冲电路。

采用感应的方法,比方说,用一部正常的接收机作为指示器,还要有一台信号发生器,将待测的本振信号和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同时辐射给接收机,接收机上一定产生两个响应,预置好信号发生器的频率,(需要的本振频率)调节本振频率逼近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就会产生差拍,差拍为零时误差只有几十赫兹。此时的信号发生器频率就是本振频率。

如果数字频率计的灵敏度比较高,可在测试端制作一个感应线圈,在能显示频率的基础上尽量远离本振电路的元件,

当然还有一些方法,比方说采用频谱仪,因为频谱仪灵敏度很高,几个微伏的信号就能正确显示,感应时,与电路几厘米甚至几十厘米也能感应到信号,对本振的影响可认为为零!当然频谱仪不是很普及,不过自制也不难,利用手头的虚拟扫频仪就可以实现,可参阅我签名处的有关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频率计测试本振频率,确实可以精确的确定覆盖,条件是频率计接上本振电路之后影响要为零,这个是很难 ...

感应的频率计不太好做,好多收音机的本振线圈都是屏蔽的,场管输入电容较大的话,探头改成高频晶体管,如9018  3355等,若能把探头输入电容做到1-3pF,从本振抽头引出振荡信号,此电容反馈到本振回路中影响就很小了,估计统调中短波问题不大,统调调频指定不行。

网友:
用扫频仪没那么罗嗦的.本振调节好,扫频看曲线就可以了.分分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