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胆机与音箱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8-12-17):
我的胆机功放输出是0----4----8欧    现音箱是6欧的,怎么连接。 请懂行的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

网友:
电子管功放负载阻抗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只不过输出功率和失真度有变化,一般可以接8欧姆。

网友:
4欧和8欧都可以接,你实际试听,选择一个听感最佳的。尤其是辨别最大音量时的区别。

网友:
实际上6欧基本是最低的阻抗,大部分地方是高于6欧的,高频或者分频部分几十欧都可能有。

网友:
我的音箱11欧也是接到8欧。以前做好的机器,后买的音箱,目前只有将就用着先。

网友:
接8欧,相对误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