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一个功放,求图纸

楼主(2018-12-17):
本人也算是个发烧友,平时用的都是买的成品,玩起来没有特别大的成就感,现在闲下来了,想自己做功放玩,2.1以上的声道,功率先定10W~50W左右,甲类、乙类、甲乙类都行,有完整参数最好,说白了就是想复制一个,毕竟第一次自己动手做。
现有的条件是,自己会LAY板,有打样渠道,元器件基本都有(玩开关电源的,都是电源类的器件),电阻电容贴片的居多,全部都是±1%的器件,不过有一点不确定的是,不知道贴片的元器件能不能做出好的功放,因为我看我买的,和在网上看的,基本都是用插件类的元器件来做的。
目标:“只要能做好,其他无所谓”,先把小功率玩起来,等有一定的基础了在玩大的。
万事具备,只欠图纸。

网友:
建议从2030A套件装起吧

楼主:
请问有具体型号和图纸吗?

网友:
图纸网搜厂方资料,开关电源;Ic;  CQ1565RT    功放Ic ; TDA7293  四块

楼主:
感谢版主提供

网友:
购tda7293套件自己焊接也可以过过瘾,

网友:
楼上版主推荐的是我发的一个帖子。可以参考下。
其实:LM1875不错 https://wenku.baidu.com/view/89a19067caaedd3383c4d329.html

TDA7293也不错。https://wenku.baidu.com/view/d99 ... 93daef5ef71395.html

建议别着急,先从原理到电路图开始,慢慢来。
其实贴片很不错了,稳定并且小巧,80年代日本进口的音响早就采用了,国内可能考虑到后期的维修或者难度,采用了普通的元器件。
现在很少有人DIY音响了,既然你有这个条件,希望你能做成经典,也便于多些打版,我们也采购一下,独乐了不如众乐乐

网友A:
楼主需要什么要的功放板(芯片)  甚至我可以提供一下材料 原理图什么的!  我帮你焊好 ,或者你自己边焊边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什么要的功放板(芯片)  甚至我可以提供一下材料 原理图什么的!  我帮你焊好 ,或者你自己边焊边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17348&extra=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目前定着用LM1875T来做,在网上搜索了一份资料,整理成了图纸,见附件,现在的想法是先弄清楚各个元器件的封装和大小,图中,有些器件已经按我的理解表上了封装,基本都是0805的,后续画板时根据实际需要可能会调整元器件封装。有些不清楚用的,除了电解电容,其它的就没有标。目前图纸很单调,后续会在每个靠近IC的VCC引脚的位置增加一些电解电容和耦合电容(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太鸡肋,反正PWM的IC我都是习惯性的放置这些器件),小白一个电路其它方面进一步优化估计很困难,只能说尽最大努力做细点。
有几个疑问:
1.R12,C14,R14,C15,R13,C16,这几个元器件中的电阻是要功率器件吗?多少W合适?电容要用薄膜类电容吗?
2.R20能否去掉不用?

网友:
我有一个图线,自己做过几块都成功的,很好做的。分立件。

网友:
.R12,C14,R14,C15,R13,C16,这几个元器件中的电阻可以用4份之1W的,功放自激的时候会直接冒烟我用4分之一W的。电容用COG也行,但是比薄膜还大,这个电容用高频特性和温度特性好的。
2.R20能否去掉不用?不知道。

直插元件工艺很少进步了,现在贴片元件工艺可能更加好。  其实我想做这个功放,但是没你那种条件

网友:
金嗓子210,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电阻到时估计要多并联几个1206的贴片,昨晚睡觉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看网上的有人做±25V的,意思是3脚直接接负的25V就行了?如果这样可以,那5532也可以这样接?

楼主:
输出的那个RC部分的电容我想用开关电源上面用的那个X电容,做LLC架构的电源时,谐振电容用这种很爽,不知道功放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的那个RC部分的电容我想用开关电源上面用的那个X电容,做LLC架构的电源时,谐振电容用这种很爽,不知道 ...

可以试试,留两个接入点,不行就分别焊开一个对比下音质,估计听觉上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请问LM1875T和5532某宝上是不是有很多假货啊?哪里可以买到正品?

网友:
自己做功放应该从头开始学起把

楼主:
看了一下某宝的,有买的,评价里面基本都有说是2030打磨的,搞的都不敢买,海外代购怎么搞?难道在国内就买不到正品了吗?好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目前定着用LM1875T来做,在网上搜索了一份资料,整理成了图纸,见附件,现在的想法是先弄 ...

LM1875的都是普通0.25W器件,除了输出RC校准电阻4.7欧的大一点别的没有要求。退耦并个104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某宝的,有买的,评价里面基本都有说是2030打磨的,搞的都不敢买,海外代购怎么搞?难道在国内就 ...

不会都是2030打磨的,首先耐压和功率都不一样的。是国产的1875而已。建议购买UTC1875也不错,货纯点。

网友:
我给出一个标准的2.1声道图

网友B:
如将上图的2030换成分立元件。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将上图的2030换成分立元件。见图

楼主:
板已经回来了,在准备元器件,准备开焊,有一点没有考虑好,就是隔直电容用104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我看图纸上都是uF级别的。这次的板是按照我之前上传的那个附件画的。太粗心了,居然没有研究透隔直电容,一直以为104的容量就足够了。

网友:
tda7850 ,4声道 音质不错,集成度高,外围元件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已经回来了,在准备元器件,准备开焊,有一点没有考虑好,就是隔直电容用104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我看图纸 ...

那个104电容是因为多媒体音箱和低音炮配合的时候,因为卫星箱的下限本来就高,所以用104没什么影响   假如输入电容容量104,那么低音部分在150HZ的时候就已经比最高声压衰减了1DB了......

网友:
1969用的零件少。

楼主:
零件多少无所谓,就是买零件有点伤脑筋,光这个IC某宝上几块一颗到几十块一颗都有卖的,价格相差太大了,不知道选哪个。你们在网上一般都是在哪个店铺买的?能推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