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机转子谁见过?

楼主(2018-12-17):
想把这个24槽三相电机改绕成单相的,刚要动手拆线圈,发现定子和普通的定子不一样。请坛里的高手指点。这样的电机能改成单相电机吗。

补充内容 (2018-12-19 21:59):

网友:
不是磁阻电机,楼上有人说了,是永磁同步电机,你可以理解成伺服电机或力矩电机,当然要配编码器,改单相就别想了

网友:
这两天笔记本有点问题,没有来。看到这个帖子这么热闹。   这种磁阻电机我在10几年前就做过探讨,所以印象深刻。之所以做成这样的转子,主要是当时稀土磁铁比较贵,做成这样磁铁用的少。但是驱动相当复杂,性能不十分理想,所以应用不多。再加上这几年稀土白菜价了,这种电机自然失去了它存在的市场。想不到在这里被楼主挖到宝了。建议找一个直径与这个转子相近的鼠笼转子,配这个定子,再变更一下定子绕组的接线,说不定能用。只不过这里仅仅是实验罢了,如果一定要派它用场倒不如再掏一只二手的电机更实在。

网友:
整个电机外观和铭牌都贴图看看,这个应该不能改,不是普通电机。

网友:
永磁同步电机,可以改单相,但同步牵引力矩较小,使用时应该注意
也可以用一段合适的厚壁钢管代替原转子,做成力矩电机,那样更实用一些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的转子不是这样的,那个有铸造的铝框,也叫鼠笼式转子。

网友:
还有,这个电机既然转子有一点磁性,很有可能是2楼说的磁阻电机,转子是磁滞材料做的,不能用来做交流感应异步电机,应该用硅钢片做,而且你自己怎么做鼠笼转子?我看工厂制造鼠笼转子是把转子铁芯放机器里,再用离心浇铸法铸铝,你没有设备,难道你打算自己打孔、嵌铝条、氩弧焊?所以还是劝你打消改装念头,否则花钱费力也是一事无成。

网友A:
这台电机应该是磁阻电机。不是交流异步电机。

网友B:
永磁电机,是电机的一个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电机应该是磁阻电机。不是交流异步电机。

外面的那四个不是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磁电机,是电机的一个品种。

转子外面的那四个不是磁铁。

网友C:
再说单相交流电机也不贵,没必要这么折腾,时间也是钱啊。

网友D:
如果转子是永磁的就是同步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转子是永磁的就是同步交流电机。

我用改锥试了一下,有点磁性。而且强磁线就在两个极之间的缝隙处,和缝隙有一点夹角。一端强另一端弱。

网友E:
不是异不电机改起来会很复杂的,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异不电机改起来会很复杂的,不好弄

他的三相线圈可能是四极的。对应转子上的四个极,这样就同步运转了。要绕成单相四极的真的就麻烦了,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说单相交流电机也不贵,没必要这么折腾,时间也是钱啊。

重新绕了就能利用安装孔和皮带轮。这个电机是在游戏机上拆下来的,准备和变速系统成套利用。

网友:
那3个白块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绕了就能利用安装孔和皮带轮。这个电机是在游戏机上拆下来的,准备和变速系统成套利用。

游戏机应该是用单相交流电的吧?那就不用改了。

网友:
这是永磁电动机,不能改成单相电机。
永磁材料在受到振动、高温和过载电流作用时,其导磁性能可能会下降,或发生退磁失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