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微型立体声收音机

楼主(2018-12-17):
此机的核心部分还是采用RDA5807FP芯片,只是在小型化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小型化的最大障碍应该还是电池,考虑到使用成本等因素优先考虑的还是小型锂电池,比纽扣电池更耐用些。选了可充电池供电,整机就要有充电及电池保护的功能,所以选用了一块充电保护一体板。
耳机插座也算是体积比较大的元件之一,虽然可选2.5规格的耳机插座以减小整机尺寸,考虑到通用及互换的方便还是选了3.5的插座。
比较占空间的还有5个功能键,这次把它们排列的紧凑了许多,把搜台键和音量键分别做成了组合结构的设计,以减小所占用的空间面积。
2个输出电容一般个头比较大,因为暂无贴片就选用了普通小型的,好在空间还能装下。
整机结构大致分为3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锂电池与充电保护板组件,这两个元件的宽度基本相同,并且保护板的另一面是平整的,就用双面胶将二者沾在了一起,正负极输出线焊上插针座,组装时插在RDA5807转接板的第10和第11脚的插针上,接插件用热熔胶与电源组件固定。一方面起到方便拆卸维修,同时能起到固定转接板的作用。
第二部分是RDA5807所在的转接板,转接板只有10脚和11脚装有插针,方便与电源组件的连接,在转接板背面将2 , 3 , 5 ,11 和14共5个接地脚连接起来,将6脚和10脚连接起来这样可简化外围线路。晶振体积很小直接焊在转接板的9脚和11脚之间。
第三部分是线路板,这部分在使用操作中受力最大,板上有耳机插座,5个功能键以及2个阻容元件。线路板的固定方式是耳机插座的端头伸出机壳耳机插孔作为一端的固定,线路板的另一端插入机壳的缝中作为另一端固定。
输出电容和电感用搭棚焊的方式连接。安置在机内的空闲之处。
RDA5807FP的最低工作电压是1.8V,锂电池的理想放电电压下限在3伏左右,这就造成电池快不行该充电了,而芯片却仍继续工作毫无知觉,甚至能把电池一次用到坏掉,此时充电保护板的保护起控电压是2.5伏有点低了,为了能更好的保护电池,本机设计了一个电池电压指示灯,利用芯片1脚的电平变化起到2个作用,开机关机按电源键时指示灯都能闪亮一次,一是作为对按键的回应,二是根据LED的亮度可以判断锂电池的电压大致还有多少。其原理是芯片1脚不论开机和关机都是高电平,只有按键的瞬间才接地,所以LED的接入不论在开机状态还是关机状态都不会造成额外的耗电,仅在按键的瞬间有消耗电流。
指示灯选用蓝色高亮LED,可以用较小的电流达到较好的亮度,该LED实测在电压2.5伏时已经发光,所以串入1N4148二极管后电压在3伏时仅有微光,2.8伏时完全不亮,再串入1K的电阻限制电流,当电池充满电4.2伏时LED的工作电流小于1毫安,当电池电压将至3伏时LED电流大约只有几十微安。
下面是制作过程的部分图片:

整机线路连接图(采用混合图的方法绘制,只为标明各部分连接关系),官方原理图请参考其他资料。

充电保护一体板

电源组件放在机壳内的样子

组合按键结构示意图

机内结构图(未装指示灯)

加装LED指示灯后内部结构

外形尺寸

整体外形

整机重量不足27克

开机蓝灯亮起

拿在手里的感觉

机壳上穿了个挂绳,这样使用时耳机线基本不受力。本机小而轻,电池容量400毫安时比较耐用,非常适合外出携带使用。
制作时因无制板设备也无合适的机壳,只是用土办法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DIY作品,制作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本帖如果能给感兴趣的朋友今后学习制作同类作品有些启发和借鉴那就太好了。望朋友们多提建议和指正!

网友A:
不错 很好 耳机当天线吗

网友B:
好!~纯手工制作。 最近DSP收音机制作真是百花齐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很好 耳机当天线吗

是的,耳机线就是收音机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纯手工制作。 最近DSP收音机制作真是百花齐放啊

谢谢老师的称赞!大家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五维方向键可用。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D:
DSP收音机制作的要点在外壳外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SP收音机制作的要点在外壳外观啊

多谢老师点评,会继续努力的争取能改善外观。因部件太小许多操作都在放大镜下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善完善,还是喜欢的话,可以考虑3D打印外壳。

多谢点评。目前技术尚在初级阶段还没掌握这门技术,不过3d打印一直是我的向往。

楼主:
谢谢收音机达人朋友的鼓励!

网友E:
装个手机的喇叭,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个手机的喇叭,会不会好点!

芯片的驱动能力带不动喇叭,且立体声输出需要2只,驱动喇叭需要再接音频放大。

楼主:
谢谢版主和老村长对帖子的鼓励!

网友:
外壳不容直视

楼主:
一次买了多个芯片,制作第一个时担心焊接不好损坏芯片,目标是成功即可,结果做成了然后信心大增,开始做第二个,第二个的目标是缩小体积,通过两次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如果做第三个一定把外观放在首位,现正在构思设计,方案基本成熟再动工。

网友F:
很小巧,期待楼主做出更好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小巧,期待楼主做出更好的作品。

谢谢朋友点评!我们的目标是学习交流和提高。
也感谢各位朋友和老师的加分鼓励!

网友:
有电路图和相关制作资料就好了

楼主:
电路图非常简单,我制作时又做了进一步的简化。最近本坛有不少相关此芯片的帖子都附有电原理图,需要时可查阅参考。其它部件的尺寸在制作中是现场修正配合的,难以提供精确数据。只能是用构思方案供大家制作时参考。如果有细节问题需咨询欢迎一起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艺不错,哈哈。实用,无聊就听听,很不错的。还是立体声的。

谢谢点评!经几天使用感觉还是使用质量比较好的耳机才能体现出音质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