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板电脑锂电

楼主(2018-12-17):
DELL平板电脑原电池坏了,换了锂电芯B+,B -测量11.1v,但保护板p+,p-没有电压,不知道什么原因。bd的方法都试了,激活也不行,请教高手,謝!

楼主:
是保护板坏了吗?保护板插头有7根线,2正,2负,其余的3根线是什么线,温度信号,保护板与主板通讯?请教!

网友:
有些有保护的,换的时候要先把新电池并上去,然后拆旧的。

楼主:
我不是这样操作的,剪下旧锂电芯,再装新的,可能问题出在这。我前段时间换过另一个就是这样干的,没有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
3楼正解,应该是保护板拆机保护了。

网友:
静待大神支招

网友:
保护了,平板和笔记本换电池比较麻烦,我现在看到的最简单的就是先并上新电池,让后拆旧的。

网友(2019-12-06):
有些保护板断电了是激活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