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万用表上这个按钮起什么作用的?不会是按钮坏了吧?

楼主(2018-12-17):
我这个蓝色的SHIFT按钮按下去没有反应,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用途,还是按钮坏了,其它档位正常使用。
哪位有说明书吗?日置3256型号,精度还可以比较遥远的表啦,好象也没有背景灯。

网友:
用来转换拨盘上同档位的功能用的。(例如:交直流的转换。)
Shift:【转变,转换】

网友:
蓝色的SHIFT对应表上按键蓝色标示功能

楼主:
哦,谢谢楼上各位,我刚刚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蓝色对应蓝色功能转换。

网友:
SHIFT转换键,台表上见过这个键,多功能的计算器上也有这个键,具体功能就是楼上两位所说

网友:
转换键,功能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