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试验6N11J+6S6t推挽成功

楼主(2018-12-17):
今天忙呼了一天,
终于把6N11J+6S6推挽试验成功。

接下来就是买底版变压器等正式制作了,
其中推挽牛已拜托海河兄帮助制作,
现将试验图片发上来请大家评判。

网友:
不错不错,其实在这里用6N1或者是6N6是更合适的,牛牛前面的管子内阻低一些好

海版版的牛很漂亮

网友:
如果用线简变压器做出有8W的输出,应该是很成功的。恭喜楼主!

网友A:
顶一个!线路板的调试换零件不太方便。好在楼主已经地摊够过了。

楼主:
上面的pcb板子是6N1的,
现在把它用来安装6N11J.

电路图里的电压数据是个大概值,
等正式制作时再做仔细的调整。

把6S6T的阴极阻容分开,
是为了可以分别调整它们的阴极电流,
以保证2个6S6T平衡。

播放声音比先前做的6P3P单端要大不少,
估计输出功率应该在8W以上了。

楼主:
试验用的推动牛,
是老西湖调音台里的拆机品,
原付边的比是1:1+1(见下图)

输出牛是老正大牌子的线间变压器(最下边的图),
算是废物利用吧,
正式的输出牛是拜托海河兄帮助制作一对。

楼主:
计划购买的底版:

楼主:
海河兄制作的输出牛外观,
非常漂亮,
一见就喜欢上了,
所以这次是非它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线路板的调试换零件不太方便。好在楼主已经地摊够过了。

感谢你的关注!
这次搞成地摊就是为了方便调试,
更换阻容、测量电压等就很容易了。

另外有一点要说一下:
很多人都说6n11声音不好,
其实不是那样的。

我查了很多文章和帖子,
当你把6n11的屏流调整到5mA以上后,
那出来的声音非常好听,
高音、低音全都出来了,
而且高音如三角铁之类的乐器都很清晰。

我这里6n11的屏流现在是8~12mA之间,
还没有细调,
等正式制作时再仔细做调整,
根据实际的出声情况,
大概在8~10mA之间就可以,
因我没有高级仪器,
只有一台2M的示波器,
所以到时候只能靠耳朵收货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验用的推动牛,
是老西湖调音台里的拆机品,
原付边的比是1:1+1(见下图)

测量一下倒相牛的初级电感量,如果够大,还可以甩掉调整阻抗的那一级阴出。这倒相牛看铁芯外观好像是没有气隙,如果是带气隙的,直接做屏极负载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倒相牛的初级电感量,如果够大,还可以甩掉调整阻抗的那一级阴出。这倒相牛看铁芯外观好像是没有 ...

本来是想那样做的,
但是那个牛牛的阻抗只有600欧,
有点小,所以就没那样搞。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试验,
今天有新结果,
用9个FR107串联后代替6S6T的阴极电阻
取得成功。
又对6N11的阴极电阻做了小幅度调整,
得到下边的基本算是最终的图纸:
欢迎大家评判。

楼主:
上述电路中的6S6T阴极电流大约20mA(单管),
也就是将6S6T设置在AB1最下面的位置,
使之快要进入AB2,
但还是在AB1的状态工作,
输出最大且无需电力推动。

还有:
6S6T阴极用二极管代替电阻后,
6S6T进入到了类似固定丙电的状态,
还省掉了旁路电解,
一举两得。

网友:
思路不错,期待结果。

网友:
同上,静等结果。

楼主:
海河兄帮忙做的输出牛上周就到了,
也做了试听,
效果不输宝尔真的牛。

只因论坛发不了图片,
所以今天才上图:

网友(2019-01-19):
这个...要顶 ! 就是用妞倒相推动效果咋样...期待

网友:
6S6 推挽不错
天线迷兄的6S6印象也比较深

楼主:
多谢上面2位坛友关注。

定做的电牛到了,
出自sun262100坛友之手,
外观还不错:

接下来就是网购机壳了。

楼主:
网上看中下面这款,
还说的过去:

只是大小尺寸有点小了,
难不成老天要我搞成分体机?
唉。。。。。

楼主(2019-04-26):
网购的机壳到了:

楼主:
这几天对小机器做了最后的调试,
定下来最终的电路图(见下面)
接下来就准备开工啦。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完工后再上图。

楼主:
做点说明吧,
欢迎大家拍砖。

用音频信号发生器接在输入,
输出接一个电阻做假负载,
再接上一台简陋的示波器,
测量出:不失真输出为5瓦,
失真不太大时能输出7瓦,
最大可以输出约1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