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18-12-17):
如图,这个电路国内叫什么电路?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有点像共射共基电路的味道

网友A:
共栅共源放大电路,渥尔曼放大电路的FET版,著名的2SK241内部就是这样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栅共源放大电路,渥尔曼放大电路的FET版,著名的2SK241内部就是这样连接的

这种电路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高频特性好,不易自激,我做一些小信号高频放大器常选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特性好,不易自激,我做一些小信号高频放大器常选这种结构

精辟的解释

网友:
这叫串叠式放大电路

网友:
这种电路它要有输入才会导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