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电路?

楼主(2018-12-17):
如图,这个电路国内叫什么电路?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沃尔曼电路
也就是 所谓的 级联。

下管是共源级放大,上管是共栅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沃尔曼电路
也就是 所谓的 级联。

谢谢,能否具体说说这个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否具体说说这个电路有哪些优缺点?

频率特性好。
过去电视机的分立高频头里,有用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特性好。
过去电视机的分立高频头里,有用这种电路。

好的,谢谢!

网友B:
在上面的D极取输出电压,输出阻抗非常高,这对工作非常不利,除非推动的下级电路为场管或共集极电路,

否则并入下级电路后原设计的各项指标大变,令指标完全失控

如在两管连接点的下管D设为输出端,其输出特性阻抗很低,推动下级性能优秀,常被胆机采用,

但放大倍数微低些

网友C:
这个沃尔曼级联电路与常见的有点不同,下管D极是带有电压自举的,所以工作的时候下管VDS变化很小,可以降低失真。另外这个带有自举的比不带自举的理论上有更高的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上面的D极取输出电压,输出阻抗非常高,这对工作非常不利,除非推动的下级电路为场管或共集极电路,

否 ...

原来还有这个特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沃尔曼级联电路与常见的有点不同,下管D极是带有电压自举的,所以工作的时候下管VDS变化很小,可以降低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种电路真的不常见,看起来放大倍数高而且还自带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