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6J1单管FM收音机

楼主(2018-12-17):
周末无事搞了6J1单管FM收音机,按图制作,手头材料有限小改了两电阻。能勉强收到一个台,但是效果很差,听不清楚,而且声音很小,还请问高手如果改善以提高效果!谢谢!
R3:12K加6.6K可调
R2:68K可调
C2:瓷管
耳机:SHH1350欧
电压B点109V
    C点99V

其他原件参数不变,

楼主:
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A:
会不会是SHH1阻抗太低了?原设计好像后面接的是470k可变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SHH1阻抗太低了?原设计好像后面接的是470k可变电阻吧?

有道理,明天再测试i下!

网友B:
有没有外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外接天线?

天线就一两尺长软线,没有外接!

网友A:
换高阻耳机听过没?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高阻耳机听过没?有效果吗?

手头350欧是最高阻值的了,接上外接天线依然没有改善,估计是离电台太远了吧 ,有时间带到城里再实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就一两尺长软线,没有外接!

成品收音机能够收听几个台?

网友:
一般成功的很少,很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再生电路?有点难度的。

没有超再生,看着简单的确有难度!

网友:
输出电容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D:
朋友,问一下你那个线圈是镀银的吧??这个线是在哪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问一下你那个线圈是镀银的吧??这个线是在哪找的??

对镀银的,以前破烂设备上拆下的,

网友:
有动手能力就是好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很不错。

可惜只能看,不能听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怎么不能听。

技术不行,收不到台

网友F:
       电子管单管FM的应该就是超再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管单管FM的应该就是超再生吧?

对于超再生的概要我还不是很清楚,学习中!

网友G:
上面那位找鍍銀銅线,淘宝上有,我買过,論公尺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于超再生的概要我还不是很清楚,学习中!

        我还不如你,起码你现在正在实验,我记得看到过一回冯报本老先生有过这样的电路和论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那位找鍍銀銅线,淘宝上有,我買过,論公尺賣。

估计不便宜吧!这线圈以前留下的,看到电路图后一量,线圈直径,线径都刚刚好,于是用上了。可是技术不过关,哎!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不如你,起码你现在正在实验,我记得看到过一回冯报本老先生有过这样的电路和论述。

谢谢!纯属娱乐,见笑了!

网友H(2019-02-08):
引用 网友G:
上面那位找鍍銀銅线,淘宝上有,我買过,論公尺賣。

很多都是做装饰品的,那个是真的镀银线吗

网友:
回楼上,真假不敢說,但現象上看,倒是有点像几分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多都是做装饰品的,那个是真的镀银线吗

是的,镀银铜线圈!

网友I:
镀银线我有1公斤多,只是放的太久,部分发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镀银线我有1公斤多,只是放的太久,部分发黑了

搞点硫尿洗洗就好,无毒,无害!

网友:
这个图我也做过,算是不成功,

网友:
现在收听环境差多了,按照过去年代的图纸做,别管说当时如何如何强,但放在今天成功率不会高。本人这样的实践有不少。

楼主:
我这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