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无法达到预想的状态,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2018-12-17):
看图,这是个超压保护电路,预想是2.5v时tl431导通8550放电,在8550的集电极得到2.5V左右的电压,然后驱动这个低压NMOS管开启,将电压限制在2.5V。实际搭电路测试,不加mos管的情况下,电压到2.5v,tl431开始导通,8550的集电极测量电压就是2.5V,加上mos管后,这里的电压就降到1.5V左右,导致mos管无法完全导通,当电压升高到2.55V时,mos的G极电压就升到2.5V左右了。总电压从2.5V升到2.55V的的过程中,G极电压也是随着慢慢从1.5V上升到2.5V。我原本设计的情况应该是2.5V时tl431导通,mos管也应该立即导通,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改?
另外,tl431的阴极跟8550的基极应该加一个电阻限流,但我实际测试时,加不加这个电阻,整体的电流都没有多大变化(也就是几毫安),不加这个电阻有没有隐患?

补充内容 (2018-12-18 12:48):
我是用在给法拉电容限制电压的,2.5V或2.7V(需要加分压电阻),当电容电压超过后,电路开始通过R1和R2放电,消耗多余的电量。主要是tl431刚开启时G极电压达不到2.5V,mos无法完全导通

网友A:
问题是你的的受保护端接在哪里?电源内阻是否过大?基本要求应该叙述清楚。

网友:
你把TL431的控制端接的电源上,它的阳极得到的电压反而比控制端低,你想研究什么电路?

网友B:
电压输出端是MOS管的D极吗?按并联稳压改一改:

431的控制极1脚改接到MOS管的D极,D与地为电压输出端。

D极电压上升到2.5V时,431控制极电压达到阈值,U1电流开始急剧上升,R3上的压降使Q1导通,MOS管开启,下拉D脚电位维持在2.5V不再上升。

R4是MOS管栅极放电电阻,1M太大了,会使电源电压回落时MOS管“动作”太慢、输出电压波动。改成几百欧姆到1K试试。

另外,431的1脚“阈值电压”一般为2.48V至2.49V,到不了2.5V,调试时可能需要给1脚加分压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输出端是MOS管的D极吗?按并联稳压改一改:

431的控制极1脚改接到MOS管的D极,D与地为电压输出端。
...

我猜楼主是画图把431标错了。是简单电源限压电路比如锂电池组保护板的均衡,猜楼主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楼主是画图把431标错了。是简单电源限压电路比如锂电池组保护板的均衡,猜楼主电路是这样的:

单从图上来看这样好像也不对,431的A、K没加限流电阻,1脚电压达到2.5V后电流会很大,会冒烟的。

贴主没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不好猜。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是错误的。

要想MOS管导通,Q1必须要导通。Q1要导通,发射结必须要有偏置电流,也就是发射机到基极的电压差应该要达到0.7V左右。

431标称的稳压性能,是在主回路(阴极与阳极之间)流过10mA及其以上电流才能实现。当Vcc2.5V时,431的主回路应该还没有电流流过,无法正常稳压。当Vcc电压超过2.5V后,Q1才开始初始导通,处于放大状态,所以MOS管的G脚电压也只能随着Vcc的电压缓慢上升。Q1集电极要升到接近Vcc电压,必须要饱和,也就是Veb电压在0.7V左右,这样Vcc的电压就远比2.5V高了。

431组成的电路,作并联稳压器时,最低稳压值是2.5V,如果要扩流,则需要附加电压,稳压值就高于2.5V了,建议楼主用其它方法(譬如317,稳压值1.25V)组成2.5V的并联稳压器。

补充内容 (2018-12-18 16:33):
记错了,“431标称的稳压性能,是在主回路(阴极与阳极之间)流过10mA及其以上电流才能实现”这句话有问题,好像1mA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的的受保护端接在哪里?电源内阻是否过大?基本要求应该叙述清楚。

用在法拉电容上,电压高于2.5V(也有2.7V,加分压电阻)开始放电,VCC即电容的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输出端是MOS管的D极吗?按并联稳压改一改:

431的控制极1脚改接到MOS管的D极,D与地为电压输出端。
...

是用在给法拉电容限制电压的,2.5V或2.7V(需要加分压电阻),当电容电压超过后,电路开始通过两个功率电阻R1和R2放电,消耗多余的电量。我这个图里主要问题是tl431刚开启时G极电压达不到2.5V,mos无法完全导通,实际测试当电压达2.55V时,G极电压才升到2.5V左右。G极电压回落慢在这里不是问题,只要能可靠截止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在给法拉电容限制电压的,2.5V或2.7V(需要加分压电阻),当电容电压超过后,电路开始通过两个功率电 ...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个人认为您的设计原理上应该能行。

现象挺奇怪,R4上的压降降低按说是Q1的驱动不足造成的,但MOS管是电压驱动,没有分流途径电压为何低了呢?
瞎分析,也许是431的电流偏小工作状态不稳定,431最大允许100mA,改改200欧姆电阻的阻值试试。或是有震荡什么的,试着在1-2脚、1-3脚间并102-104的电容试试。
还有431本身,谁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玩意,代换一下其他品牌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电路是错误的。

要想MOS管导通,Q1必须要导通。Q1要导通,发射结必须要有偏置电流,也就是发射机 ...

我这里是用在给法拉电容限制电压的,2.5V或2.7V(我的大部分应用都是2.7V的电容,这里用2.5V主要是想测试一下这个电路),当电容电压超过后,电路开始通过两个功率电阻R1和R2放电,消耗多余的电量。VCC和GND是接到电容的正负极上。
你解释的我想了一下,tl431刚开启时G极电压达不到2.5V(实际电压1.3~1.5V),是因为8550的Veb分摊0.7V的电压?但我实际测量当VCC电压达到2.55V时,G极电压就能达到2.5V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这样的话,个人认为您的设计原理上应该能行。

现象挺奇怪,R4上的压降降低按说是Q1的驱动 ...

我也是纳了闷了,拿掉mos管后,只要电压一过2.5V,tl431导通,测量8550发射极到地的电压就立马能到2.5V,r4阻值我选的1M,就是测试的时候发现如果R4低了,在电源电压稍微高于2.5V时R4的分压就没法到2.5V左右
我试试并电容管不管用吧

网友:
按照楼主的要求,给了一个电路图,应该可以钳制超级电容器的电压了。原来设想用317,但是317需要的压降太大,因此电路采用超低压差的三端线性稳压器ME6206-18(最高输入电压6V,最大300mA输出电流,此时的压降200mV),1.8K的电阻是6202(原则上不能空载运行)需要接入的负载当然也可以采用其它型号的超低压差的三端线性稳压器,稳压值不要超过1.8V应该可以,这样加上Q1的Veb,将Vcc电压稳定在2.5V左右是可行的。

此电路,在6206的接地端、Q1的基极连接到6206的输出接线上串联适当的元件,可以略微调高Vcc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纳了闷了,拿掉mos管后,只要电压一过2.5V,tl431导通,测量8550发射极到地的电压就立马能到2.5V ...

此时你测量431的阴极电压(也就是Q1的基极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换TLV431 这个基准是1.25V的,电路要修改,电压参考输入应该用分压电阻. 因为TL431最低拉低电压在2V左右,也就是Q1的基极电压低不到2V以下.

TLV431,最高工作电压6V.  工作电流100uA~10mA  基准电压是1.25V

还有一个能用, IRU431, 基准电压是1.25V 工作电压1.25~15V

TLV431,IRU431 X宝上都有.

或者,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时你测量431的阴极电压(也就是Q1的基极电压)是多少呢。

谢谢,电路图我先收下,这个电压值晚上回去测一下,1.25V的TL432可以直接代换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电路图我先收下,这个电压值晚上回去测一下,1.25V的TL432可以直接代换吧

如果你说的是用TL432直接代换6206,则需要将TL432接成1.8V的稳压形式,如图。这个电路更容易将Vcc调整到2.5V。

网友:
换TL432也可以,1.25v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时你测量431的阴极电压(也就是Q1的基极电压)是多少呢。

tl431刚开始导通时是2.05V,至mos管g极电压升到2.5V时,会降到1.8V左右
刚刚发现,mos管完全导通时我搭的电路外接电源处的电压被钳制在2.5V左右,可调稳压电源的回读值是2.58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tl431刚开始导通时是2.05V,至mos管g极电压升到2.5V时,会降到1.8V左右
刚刚发现,mos管完全导通时我搭 ...

按照431的资料,阴极电压应用值是Vref至30V,应该理解为阴极电压低于Vref时,是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如果恰好能用也就是运气所在了。如果用我最后给出的TL432的电路,Vcc的钳制电压应该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说的是用TL432直接代换6206,则需要将TL432接成1.8V的稳压形式,如图。这个电路更容易将Vcc调整 ...

没找到432,先用431模拟了一下,电路图如下,具体测了一下,2.8V以下时电流是0.05mA,2.9V电流0.5mA,3.1V电流2mA,3.2V电流10mA,3.3V电流720mA,431的AK间电压一直都是2.8V左右。感觉不是很理想啊,3.3V时测量R4的分压是2.2V左右,mos没有完全导通,手摸上去都有些烫。对比一下按我1楼的图,2.57V已经完全导通了。而且这个3.1V-3.2V之间是有电流的,而且对法拉电容来说,几毫安的静态电流不小了

补充内容 (2018-12-20 22:21):
R5为18K,图中标注错误了

网友E:
没必要加一个MOS管,直接用B772或TIP42足够了,隔壁3AG1的电路,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加一个MOS管,直接用B772或TIP42足够了,隔壁3AG1的电路,简单实用

我原来用的是tl431加8550和d882,最高能达到2.5A左右,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容电压超过保护电压0.2V以上才能达到最高电流,前期电流比较小,这个电路可以在超过保护电压0.07v左右就能达到最高电流,针对电容不均衡的情况更有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找到432,先用431模拟了一下,电路图如下,具体测了一下,2.8V以下时电流是0.05mA,2.9V电流0.5mA,3.1 ...

你的电路有两个问题:

1、R4的阻值过大,Q1的漏电流都可能使Q2的G极电位升高至放大状态;
2、431在电压还达不到稳压值前,是能流过漏电流的,不会完全截止。在你所言的几毫安电流都不能允许的场合下,用标准的431并联稳压电路来稳压是不适宜的,应该另选择可胜任的电路(譬如你一楼的图,应该属于非标准的431稳压电路图,按照你的阐述,应该更适合这个场合)。

附图就是431在标准的应用状态下,VkA和Ik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当VKA=2V时,Ik已经达到0.2mA。VKA达到2.5V标准值情况下,Ik已经达到0.6mA,所以我提示过,标准的431并联稳压电路,其工作电流要达到至少1mA,才能稳定工作。

按照你给定的R5/R6的阻值计算,得到的稳压值是2.64V,不应该是2.8V,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要Q1起作用,Q1的Veb应该到达0.6-0.7V,R3上的压降就是Veb,它流过的电流就已经达到3mA了(这个电流你已经不允许了)。此时的Vcc应该是=2.64+0.7=3.34V左右,所以Vcc在3.2V以下,Q1实际上还未真正工作。当Vcc达到3.3V时,虽然分流电流值达到720mA,但是Q1仍然未饱和(基极电流不足够大),否则MOS管G极电压就会接近Vcc,使MOS管完全导通。

发热问题,由于该电路电压升高总有一个过渡过程,所以MOS管必然有处于放大状态的过程,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放大状态下,电阻发热和MOS管发热的总功率是由当时的电压和分流的电流决定的。如果降低MOS管的温度(即加大电阻阻值),电阻的温度必然更高,只能在两者之间合理分配其发热量。满足不了就给MOS管加散热器,或者使用更大功率的电阻(电阻上也可以加散热器以增大耗散功率)。

暂时想到这么多,希望继续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有两个问题:

1、R4的阻值过大,Q1的漏电流都可能使Q2的G极电位升高至放大状态;

上面R5的阻值标注错了,实际使用的是18K电阻。

1,R4选了几个阻值测量了一下,看下表

电路图

2,R4刚开始之所以选1M(实际应该是偏大,从上面可以推测出100K左右即可,手头最大的电阻就是1M就拿来用了),是因为我做过测试在不接MOS管的情况下,电压在2.5V时,R4可以分到2.49V以上的电压,我本来想用这个驱动MOS,应该可以使MOS管完全导通,但接上mos管的情况下,R4的分压就迅速降到不到1V,主要是这个问题我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R5的阻值标注错了,实际使用的是18K电阻。

1,R4选了几个阻值测量了一下,看下表

R4分压在MOS管接上与不接上的电压变化,个人猜测是Q1的工作状态变化了。可能的情况下,你在Q1的基极串联电流,或者串一个取样电阻测量压降表看看。

你的整个电路,应属于不稳定状态。接上MOS管,电路的电流会增加很多,Vcc会有一点降低,因此影响不稳定的Q1状态变化,造成R4分压变化。

网友D:
个人认为一楼的电路,用于防止超级电容过充应该可以了。

如果还嫌电流增加较慢,可以去掉R3,让流经R3的电流全部流经Q1的发射结,Q1即可提前饱和。

这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MOS管必然处于放大状态。理由如下:

1、如果需要分流的电流大于MOS管完全开通时能流过的电流(由电阻R//R2大小决定),则Vcc将继续上升,电路失败,需要改进,使MOS管饱和的电流大于需要分流的最大电流;
2、按照第一条,MOS管饱和的分流电流大于需要分流的电流,则MOS就需要退出饱和,进入放大状态,使其流过的电流等于需要的电流。靠这样的一个动平衡,维持Vcc基本不变,即:MOS管必然工作于放大状态。

因此,实际应用,还需要权衡R1//R2的大小,以达到MOS饱和时,分流电流能大于需要的最大分流值,且耗散的热能在MOS管与电阻之间合理分配。

你这个电路及其应用的例子,堪称431非标准应用的经典(没见人这样应用的)。这个分流稳压器在极小的压差范围内,能分流较大的电流,且还不需要电压源的内阻辅助。我打算收藏,且还想知道,在你所附的表中各个状态下,Q1基极的电位(或者说当时的VKA是多少)。如果朋友方便,请再补充一下数据。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一楼的电路,用于防止超级电容过充应该可以了。

如果还嫌电流增加较慢,可以去掉R3,让流经R3的 ...

R3不能去吧,为了维持tl431的最小阴极电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06346-1-1.html
2.49V时Vka=2.35V,2.5V时Vka=1.98V,2.6V时Vka=1.87V。R4阻值大小对Vka变化影响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R3不能去吧,为了维持tl431的最小阴极电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06346-1-1.html
2.49V ...

分析电路状态如图:

工作状态分析
Vcc                              2.49                                      2.5                                             2.6                v
VKA                               2.35                                       1.98                                             1.87        v
VR3(Veb)              0.14(这个压差Q1应该未导通)        0.52(这个压差Q1会初始导通)              0.73(这个压差Q1会完全导通)        v
R3                                200                                        200                                             200        Ω
IR3                                 0.7                                        2.6                                             3.65        mA

表中的数据提示我们,不去掉R3,也可以将其阻值加大(加大一倍,则IR3为0.7mA时,VR3=Veb=0.28V,Q1也仍然不会进入初始导通)。使后来的导通速度加快。

你给的那个帖子用的电路,是431标准的并联稳压电路,与你这个非标准应用电路的性能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不能同日而语。

两电路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当VKA≤Vref≤2.5V时,IKA为多少(你的电路);一个是当Vref≤2.5v≤VKA时(他的电路),IKA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电路状态如图:

工作状态分析

把R3阻值由200欧换成620欧,R3的分压大概升高了0.02V,2.50V时0.41V(R3=200欧),2.57V时0.56V,此时MOS正好完全导通,620欧(Vr3=0.58V)时也是这个电压时完全导通。如果换成1K,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此时R3分压一直在0.55V左右,即使电压低于2.49V,电路依然会有0.5A以上的电流。

另外根据你的提示的电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我测量了一下Vka的交流分量的频率(手头没有示波器,没法看波形,用万用表交流档的频率测量功能测的,直流电压能看到几毫伏的波动,但没法测频率),2.49V以下没有, 2.5V时能测到十几赫兹的波动,2.56V时涨到几百将近一千赫兹,2.57V时就完全测量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R3阻值由200欧换成620欧,R3的分压大概升高了0.02V,2.50V时0.41V(R3=200欧),2.57V时0.56V,此时MOS ...

看来你的电路基本完美,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了。

现在还是剩下你最开始的疑问,为什么接上MOS管,R4上的压降会大幅度降低?大家都没完全弄明白,只猜出些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的电路基本完美,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了。

现在还是剩下你最开始的疑问,为什么接上MOS管,R4上 ...

你的讲解我也学到了很多,今天又试了一下更改R1(电路中R1并R2,这里姑且视作一个电阻)的取值,发现这个电路的状态极度依赖与这个阻值,R1=8欧时,2.54V时mos即完全导通,R1=4欧,要升到2.57V才能导通,R1=2.67欧,2.61V才会导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讲解我也学到了很多,今天又试了一下更改R1(电路中R1并R2,这里姑且视作一个电阻)的取值,发现这个 ...

论坛就是大家学习和探讨的地方,会你这个帖子,我也学到不少的东西。

手里没有低压的MOS管,否则我也会试验这个电路。我这里优越的是有一只ET310的示波表,可以看到Vcc、VKA、VR3等的电压波动情况(各电压的交流分量),对理解这个电路的工作状态很有帮助。

网友:
太高深了,功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