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管6z4坏了吗

楼主(2018-12-18):
在网上买了个电子管前级,其介绍是马蹄斯线路,2个6n3十1个6Z4。用了一天无声坏了。返修,拆除3个管后把机发过去。老板说是受潮高压把6z4损坏了。怎样,测试判定这管是好是坏呢。
  老板己另配一个6z4了。旧的怎样判好坏呢?

网友:
好像说不过去。受潮而不烧变压器,却少掉6Z4!

网友:
管子有瑕疵,间或有这样的状况。可用电表先量一下灯丝还通不通。
机器烧坏无声时,有冒烟出怪味,以及变压器过烫的情形吗?

楼主:
出现故障时,6z4灯丝还亮的。

楼主:
出故障时没有冒烟和气味

网友:
有时候是6Z4阴极对灯丝击穿。电子管内部结构比灯泡复杂得多,即使灯丝通,能点亮,也不能保证其他部分是否良好。

网友:
更换6Z4后机器恢复正常,说明是6Z4问题。否则问题就不在6Z4

网友A:
  看 6Z4整流出来的第一级滤波电容有多大,      很多大神 一知半解自作聪明,都以为这6Z4能和4007相提并论,据我说亲眼所见, 但凡用 6Z4整流的 前级,基本 整流管后第一级电容基本都顶到220甚至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 6Z4整流出来的第一级滤波电容有多大,      很多大神 一知半解自作聪明,都以为这6Z4能和4007相 ...

应该不是大神,大神很少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网友B:
6z4整流管灯丝与阴级短路了,开机电流过大造成的冲击。原因滤波电容漏电,或容量过大等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6z4整流管灯丝与阴级短路了,开机电流过大造成的冲击。原因滤波电容漏电,或容量过大等原因。

滤波电容过大对整流管冲击,旁热管表现是阴极连线烧断,无屏流,直热管表现是屏极对灯丝打火。6Z4灯丝对阴极击穿,很大可能是6Z4与其他电子管共用一组6.3V供电,灯丝与阴极电压相差太大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