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瑞诚等离子切割机,需要断电重启才能起孤

楼主(2018-12-18):
手里一台瑞诚等离子切割机,之前还能正常使用,现在需要断电等继电器分离后,再开机才能起孤,起孤时间也短,开关机一次只能起孤一次,求教高手这是哪里了故障了?补充一下这是mos管的三板机

网友:
首先得弄清楚不起弧时是高压的问题还是切割的电压和高压都没有,也有可能是保护动作了

楼主:
按开关输出正负极电压是正常的,就是不能起孤,空气电磁阀是动作的

网友A:
点火板电压检测电路可能有问题,点火信号采集是通过输出电压高低来实现,
空载电压高开始点火,负载时电压降低关闭点火,检测接插件和电路电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火板电压检测电路可能有问题,点火信号采集是通过输出电压高低来实现,
空载电压高开始点火,负载时电压 ...

谢谢回复,故障找到,点火板cbb电容失效,更换后现在正常使用,谢谢?

网友B:
里面的点火高压二个触点之间有没有电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点火高压二个触点之间有没有电弧?

是的,不过现在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