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周类似并联回路Q的测量体会

楼主(2018-12-18):
如图。

谐振频率f=0.225kc;
c=1000p;L=500u;
xc=xl=707.4欧;

模仿损耗;设置L的串联电阻r=1;

则q=707.4;
LC并联阻抗= q*xc = 707.4*707.4=500k欧;
衰减=20lg(10k/510k) = -34.2db;

与模拟相仿。
----------------------------------------------
r=10;

则q=70.7;
LC并联阻抗= q*xc = 707.4*70.7=50k欧;
衰减=20lg(10k/60k) = -15.6db;

与模拟相仿。
-----------------------------------------------
初步结论:并联lc回路,两端串联电阻,对Q影响很小。
这个电路可以作为LC谐振回路Q的测量电路。
对吗?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测量q很小,7---700范围。

网友A:
并联回路,两端串的电阻越大,Q值越高,两端并联的电阻也是一 样的。串联谐振回路,串联的电阻越小,Q值越高,并联的电阻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回路,两端串的电阻越大,Q值越高,两端并联的电阻也是一 样的。串联谐振回路,串联的电阻越小,Q值越 ...

我的理解:

并联回路和信号源构成的回路,与串联电阻大小的无关。Q值不变。

比如你把交流电源直接并联一个谐振LC。如果频率相同,则理想情况,没有电流产生。就是Q不降低。没有损耗。

这是我试验的意思。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

并联回路和信号源构成的回路,与串联电阻大小的无关。Q值不变。

别忘记信号源的内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

并联回路和信号源构成的回路,与串联电阻大小的无关。Q值不变。

搞混了概念

首先,理想LC回路是不存在Q值这个概念的,Q等效于无穷大

提Q值,一定是在RLC复合电路中讨论,然后看L或C上积累的能量

当一个源接入LC回路时,如果源没有内阻,信号会不断在LC回路中累计能量,最终达到无穷大

当源有内阻时,信号会在源内阻上损失一部分能量,所以L或C上得到的信号无法累计到无穷大(趋于平衡),体现出的效果就是Q值有限

根据戴维南定理,RLC电路中的R总是可以等效纳入源内阻,因此不管是什么情况,最终等效电路都是一个理想源与一个RLC电路连接,此时我们讨论这个RLC电路的Q值

放到你第一个图,并联LC后串接的电阻,等效于增大了源内阻,所以整个电路的Q值是降低了,只是对于L和C本身来说,没有Q值这个概念,因为你这里用的是理想模型,如果是非理想的,那么L和C的自身电阻,依然可以拿出来等效纳入外部的R,因此不管怎么变换,总是一个RLC电路(无所谓并联串联或其他形式,因为都可以互相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混了概念

首先,理想LC回路是不存在Q值这个概念的,Q等效于无穷大

谢谢老师指导。

我的意思就是看看LC回路的损耗。成品Q表原理,也是用的LC谐振回路。不过,他们是串联的,测量的是c上面的电压,电压表相当于并联损耗。

我是想尽可能减少LC回路损耗。更改为将电压表测量LC回路的电流的方式,则可以大大减少负载效应吧?
原理是LC谐振时,和电源电流同频同相,相当于一个电阻,这样理解对吗?

还有个优点,就是测量LC回路就可以不限制于成品Q表的低频率测量数据了。可以在LC正常工作频率下测量其损耗。不知理论过不过的去?

网友C:
对LC谐振回路我的理解是:
  1、无论是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如果回路R为零,有不对外辐射。若得到一点能量,会等幅的自由震荡,直到永远,Q值无限大。
  2、若回路存在电阻,无论是并联电阻还是串联电阻,都影响Q值,并联电阻越大,串联电阻越小,Q值越高,若有对外辐射,周围的介质材料会影响Q值,如收音机的磁棒天线靠近金属,Q值会降低。
  3、信号源跟LC振荡回路连接,无论是并联还是串联,信号源的内阻和信号源的波形(方波,锯齿波,窄脉冲等)都会影响回路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LC谐振回路我的理解是:
  1、无论是并联谐振还是串联谐振,如果回路R为零,有不对外辐射。若得到一点能 ...

我的理解:

1,2,相同。

3、并联LC谐振时,时和信号源同频同相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其损耗的。我测量的是流过这个LC的电流。

模拟通过了,效果很吻合。

你帮忙模拟下试试?

网友D:
LC谐振回路的外部串联电阻后,在中心频率的衰减确实不能算大。例如500K欧的谐振阻抗,串联50K欧电阻,衰减不过0.83dB。

但若偏调到-3dB带宽,如果不考虑相移,那么衰减上升到1.584dB,带宽变宽了;完全偏调到带外,那么总阻抗是50K欧,带外信号会有-20dB的强度,意味着测量结果是高损耗的,这和初衷就有很大不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

我的意思就是看看LC回路的损耗。成品Q表原理,也是用的LC谐振回路。不过,他们是串联 ...

我更外行,

就用你的思路,信号源+电阻和电容+玩具表(高频毫伏表),挑选线圈的好坏(材料和形状等),只要信号、电阻、电容条件不变就能区别不同线圈的效果。同理电感不变就能区别电容的差异
但不能与人家当Q值交流。

都是穷闹的, 现在要是还工作,那就买个手持电桥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混了概念

首先,理想LC回路是不存在Q值这个概念的,Q等效于无穷大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谐振回路的外部串联电阻后,在中心频率的衰减确实不能算大。例如500K欧的谐振阻抗,串联50K欧电阻,衰减 ...

谢谢老师帮忙指导,
我不用3db带宽法测量。
我的意思是只测量谐振点处的等效损耗阻抗。

我的理解和想法,当然不一定正确

假设L,C都是理想的,不损耗。那么,在谐振点,通过的电流理论=0;对吧?

如果有损耗,那么在谐振点,就等效为一个电阻。对吧?

如果我测量LC两端电压,需要很高很高内阻的电压表。
所以,
我就是测量谐振点处,这个等效电阻和我串联的电阻的电流,转换成测量小电阻上的电压,这样对仪表要求很低了。

这是我的本意 ,见笑了。

我上面模拟的时候,是有损耗的L,我设置的L的串联电阻分别是1,10,100欧姆。在谐振点0.225MHZ,XL=XC=707.4欧姆。

根据测量的小电阻上的电压和信号源电压的比值,计算出衰减。根据衰减值,反算出LC回路等效并联损耗电阻,用并联损耗电阻和L的串联电阻之比值,得到了个Q值。

模拟结果和计算很相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

1,2,相同。

我说的第3点是指信号源对回路Q值的影响,你说的“损耗”是指回路消耗的电能吧?不知你的信号源和LC回路怎样耦合?当信号源的频率等于LC回路的振荡频率时,当并联在LC回路中,回路中的的电流最大,信号源提供的电流最小。由于信号源提供能量,处于平衡状态,信号源提供的恒定电流,是LC回路的功率损耗电流,这个损耗为回路损耗,与信号源无关是对的,但是,信号源接入LC回路,是影响回路Q值的,耦合越紧,对Q值影响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第3点是指信号源对回路Q值的影响,你说的“损耗”是指回路消耗的电能吧?不知你的信号源和LC回路怎 ...

但是,信号源接入LC回路,是影响回路Q值的,耦合越紧,对Q值影响越大。

我的试验结果与此不同,怎么回事?

我现在的观点,S.G.接入LC回路,只要频率相同那个点,是不影响回路Q。

这到底哪里错了?改天我搭个电路试试。谁会推导出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更外行,

就用你的思路,信号源+电阻和电容+玩具表(高频毫伏表),挑选线圈的好坏(材料和形状等 ...

谢谢,我的意思是找到个测量LC回路的简单方法。因为无论是测量L,还是测量c的Q值,其实,真正用的时候,还是用到LC组合起来的Q。

比如,测量中周,如果测量其Q,需要拆掉里面的C,分别测量L和C的Q。

与其如此麻烦,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测量组装好的成品带电容的空载Q呢?

出来的数据,利用更简单一些。并且,记得测量过的中周里面的电容管状的,Q值明显比瓷片的高。

现在很多瓷片电容的Q也好像不是书上说的可以忽略的,很多Q很低。质量参差不齐。

我用nwt扫频仪测量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就一直琢磨这事,哈哈,见笑。

用带宽法计算,这个方法欠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找到个测量LC回路的简单方法。因为无论是测量L,还是测量c的Q值,其实,真正用的时候,还 ...

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我是瞎搞,我在没有电桥的情况下才用的土法。

没有事业可做,再学也没动力。我只能在看你们的贴子能学一点算一点( 对我来说消磨时光吧了)

楼主:
我也不专业,没事聊聊天挺好。我还要天天上班。离退休还远着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信号源接入LC回路,是影响回路Q值的,耦合越紧,对Q值影响越大。

我的试验结果与此不同,怎么回 ...

从理论上讲,信号源的输出电阻不是非常大,如果信号源直接并联在LC回路上,就相当给回路并联一个电阻,阻值是信号源的输出电阻,Q值会大大降低,如果通过电感线圈抽头加入,或电容耦合加入,发生了阻抗变换,耦合越小,反馈到LC回路中的电阻就越大,对Q值影响会小。为什么你的测量得到:“当信号源的频率等于LC回路的谐振频率时,信号源不影响回路Q值得结论”,会不会测量方法出了问题,介绍一下你不接信号源时,Q值是如何测量出来的,接信号源时又是如何测量出Q值的,通过坛友讨论,研究都会有很大的受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找到个测量LC回路的简单方法。因为无论是测量L,还是测量c的Q值,其实,真正用的时候,还 ...
与其如此麻烦,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测量组装好的成品带电容的空载Q呢?

说明一下,“空载Q值”实际上是指单个L或C的品质因素,而“有载Q值”则是指L和C组合以后所体现的品质,这个品质表示谐振阻抗的高低,所以它是有载的,谐振阻抗本身就是负载,外部再并联电阻的话就是降低了它的谐振品质,但此时品质对应的阻抗仍然是谐振下的阻抗。所以LC回路并联电阻能够改变它的谐振品质,但单个L或C的品质仍然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理论上讲,信号源的输出电阻不是非常大,如果信号源直接并联在LC回路上,就相当给回路并联一个电阻,阻 ...

从理论上讲,信号源的输出电阻不是非常大,如果信号源直接并联在LC回路上,就相当给回路并联一个电阻,阻值是信号源的输出电阻,Q值会大大降低,如果通过电感线圈抽头加入,,,,,

我认为是串联,不是并联,这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一下,“空载Q值”实际上是指单个L或C的品质因素,而“有载Q值”则是指L和C组合以后所体现的品质, ...

嗯,但是我以为信号源和LC回路是串联的,不是并联的关系啊,这里我搞糊涂了吗?

我做的仿真,信号源才50欧姆阻抗,按说Q不该还这么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是,信号源接入LC回路,是影响回路Q值的,耦合越紧,对Q值影响越大。

我的试验结果与此不同,怎么回 ...

这是L串联100欧姆后的图像,衰减仍然很大,如果按照并联关系,是不成立的。

楼主:
图像估计,衰减是54db,就是10^(-54/20) = 0.002;
lc的并联阻抗R=10/0.002-10 = 4.99k欧姆;

谐振频率=0.225MHZ,xc=xl=707.4欧姆;
理论,Q = 707.4/100=7.074;
理论 R=7.074*707.4 = 5.00k;与上面计算的4.99k很接近。这样计算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理论上讲,信号源的输出电阻不是非常大,如果信号源直接并联在LC回路上,就相当给回路并联一个电阻,阻 ...

并联在谐振回路上的电阻,也会影响回路的有载Q值,给你发一个并联在LC回路的电阻R转化为回路的等效串联电阻的计算公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但是我以为信号源和LC回路是串联的,不是并联的关系啊,这里我搞糊涂了吗?

我做的仿真,信号源 ...

是的,糊涂有点,还不太轻。歇段时间再回头理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糊涂有点,还不太轻。歇段时间再回头理清吧。

多谢!
我再琢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