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T-JX200收音头改国频遇阻请老师们进来分析一下

楼主(2018-12-18):
整个机子外形

整个机子外形
这是机子前面板

后屁股

后屁股
这是后屁股

原机高频头

原机高频头
这是原机高频头

看线路板,原机主已动过,改过电容,用了一个4.7P加一个可调

看线路板,原机主已动过,改过电容,用了一个4.7P加一个可调
看高频头线路板,原机主已经尝试改过,换了一个4.7P电容加一个可变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图片,机子外形差不多,型号是国频的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图片,机子外形差不多,型号是国频的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外形一样,国频的高频头

参照国频高频头改了线圈

参照国频高频头改了线圈
参照国频高频头改了线圈

最后改成这样

最后改成这样
这是最终改的

楼主:
现在机子低端能收台,高端不行

网友A:
注意AFC极性。很多日频收音机是下中频变频。本地振荡频率低于电台频率10.7MHz。

楼主:
这是老师们帮我找的国频高频头图纸,这里的IC1就是高频头里那个黑胶体,是不是它是日频滤波啊,改国频还要换它啊

楼主:
原机主换过的电容应该是C7,这个c7换多大的合适啊?还是我本阵线圈应该4圈啊?国频高频头本阵线圈包着,看不好是3圈还是4圈.望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AFC极性。很多日频收音机是下中频变频。本地振荡频率低于电台频率10.7MHz。

AFC没有接电路

楼主:
IC1黑胶体上面有字   SC-114C.35

网友B:
集成电路没影响,测本振频率

网友:
或者混频前电路都脱开,直接天线输入,和本振混频,能收高低端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电路没影响,测本振频率

啥仪器都没有啊 就有万用表

网友:
先减少本振线圈,混频级直接天线,开机,调台,收高低端电台

网友B:
淘宝买一个汽车mp3带fm频率调节的,当信号发生器用!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一个汽车mp3带fm频率调节的,当信号发生器用!很便宜的

基础知识太差了,要从头学起

楼主:
冷静下来卡看一下电路,C7应该是反馈电容吧,有点AFC的意思吧。L5 c9  C10应该决定本真的频率吧?L5决定低端,C9和C10决定高端吧?高端无台应该加大还是减小电容啊?必须要找频率计先测一下本阵范围.

网友:
IC1是高频头的振荡集成电路,里面有三极管和电阻电容等另件,这个有点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