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8-12-18):
利得leader 3216 怎么用,这个东西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
我有一台。

楼主:
怎么样,功能强大吗。和坛友的大部分仪器比较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样,功能强大吗。和坛友的大部分仪器比较怎么样

你百度下,查查参数看看。
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选择什么仪器。

网友A:
玩收音机所需的功能足够了,关键是二手仪器是不是在状态,状态差的一文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收音机所需的功能足够了,关键是二手仪器是不是在状态,状态差的一文不值

就是 想调试收音机,刚入行什么都不懂他算音频发生器吧,可以调覆盖,是不是没有扫频功能。400左右贵吗。先买了一个现代化的,找不到相关的经验看,也许太新没人用过, 亏了。想在找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 想调试收音机,刚入行什么都不懂他算音频发生器吧,可以调覆盖,是不是没有扫频功能。400左右贵吗。 ...
就是 想调试收音机,刚入行什么都不懂他算音频发生器吧,可以调覆盖,是不是没有扫频功能。400左右贵吗。先买了一个现代化的,找不到相关的经验看,也许太新没人用过, 亏了。想在找个

这是一台100KHZ至140兆周的调频调幅、带有立体声的信号发生器吧,本身就是广播波段用的信号发生器,频率准确、输出电平定量,全新的那时可要上万元!类同或派生的日本产品很多,只要价格不贵,成色可以,买来再用上十年八年没有问题。这个仪器不带扫频功能,输出的是点频信号。

记得你买过“FY6800双通道DDS函数任意波形信号发生器”,这种仪器也不错,带有扫频功能,可以满足谐振电路的测试,比方说中周或中频电路。配合一台合适的示波器作为显示器就行。在扫频状态下,可以预置扫频中心频率、可以预置扫频宽度,用仪器的同步信号去同步示波器的扫描,用仪器的扫频信号去激励被测电路,就可以组成一套完整的扫频测试系统了。只是这类仪器作为扫频仪来说,没有标志性的频标,但是运用显示器的坐标是可以分辨出谐振曲线的频率的。人们都习惯直接传统,所以类似的扫频仪用的人不多,并不代表不能用或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想调试收音机,刚入行什么都不懂他算音频发生器吧,可以调覆盖,是不是没有扫频功能。400左右贵吗。 ...

只要性能好400块是值得的,信号发生器跟扫频仪是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台100KHZ至140兆周的调频调幅、带有立体声的信号发生器吧,本身就是广播波段用的信号发生器, ...

哈哈,在这里你也在指导,朝目标前进很多了。现在对我来说的问题肯定是怎么运用显示器的坐标是可以分辨出谐振曲线的频率。如果成功这个发生器对我很有作用,

网友:
不用于生产线,一般自己用用算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