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块液晶电视电源板怎样强制启动?

楼主(2018-12-18):
如题请教坛友,这块康佳26寸液晶拆出的电源板,怎样强制启动?图:

网友A:
一般都是PSON接地,对吧?

网友B:
没有副电源,估计是PS/on接地吧,或是直接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PSON接地,对吧?

谢谢坛友的回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副电源,估计是PS/on接地吧,或是直接开机的

谢谢坛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