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K05,2AK07二极管做收音机检波怎样?

楼主(2018-12-18):
今天在网上闲逛,买了些2AK05,2AK07老二极管,不知道做收音机检波怎样?请用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
没问题啊~~~~~~~~~~

网友:
刮开一点漆皮看看里面“接触丝”是不是金色的,也称金键。

网友:
我这里也很多2AK17,用在收音机上面和2AP9好像也没什么区别。2AK管比2AP优点是反向电阻大。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开关管曲线较“硬”,但与普通检波管区别不大,可以用于检波,负载电阻(一般是音量电位器)较小时不如2ap9,负载电阻较大时以及信号幅度较大时优于2ap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曲线较“硬”,但与普通检波管区别不大,可以用于检波,负载电阻(一般是音量电位器)较小时不如2ap9 ...

依稀记得金键二极管正向电阻略大~~~~~~~~~~~

网友:
买都买了,换上试试便知,实践出真知。

网友:
前几天试过2AK14,负载电阻50k,效果明显好于BAT85

网友:
        2AK型锗开关二极管可以用于检波,跟2AP检波管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稀记得金键二极管正向电阻略大~~~~~~~~~~~

金键二极管正向电阻略大,用于输出阻抗高的场合比较合适

网友:
应该就是RD高些

网友:
1N270如何?

网友:
都淘宝买了,为什么不买1N60,比2A系列的好多了.尤其是做来复机器时很明显的.

网友:
开关管都是高频的,无论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