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这个r16的电阻作用

楼主(2018-12-18):
请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一下这个r16的作用,音调电路我直接改用第二个图可以吗??

楼主:
电阻为1m 第一次看到这个设计,还有就是灯丝连接到6v6的阴级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阻为1m 第一次看到这个设计,还有就是灯丝连接到6v6的阴级

抱歉说错了,灯丝加到高压

网友A:
负反馈电阻。

网友:
负反馈的一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电阻。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音调电路我可以直接改用第二图的吗?

网友B:
音调电路完全可以直接用第二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调电路完全可以直接用第二图。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反馈电阻。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这种形式也称“本级负反馈”。

网友:
并联电压负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说错了,灯丝加到高压

灯丝连到高压,那个高压其实并不高,经过了多极电阻分压也就二三十伏,抬高灯丝电位可有效降低交流声和噪音。

网友:
电阻R16是 V2电子管的本级并联电压负反馈电阻。用来改善本级的特性。  灯丝不是连接高压  而是通过电阻分压后得到一个正电压加在灯丝上用来减小灯丝噪音的。

网友:
R16为本级并联电压负反馈电阻,V2输出电压通过R16与R4与R7并联等效电阻分压反馈到本级栅极,与前级无关。灯丝加一个正电位可以预防灯丝阴极间漏电引起的交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