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2.4G四轴飞行器求助

楼主(2018-12-18):
一台四轴飞行器,摔了以后 遥控无法控制主机,拆开电路板检查发现一颗贴片电容掉落,重新焊接后还是不连机,想测试一下2.4G wifi发射信号有没有发射,手头没有频谱测试仪 只有数字万用表 示波器等常规维修测试设备,想询问一下论坛老大 如何测试飞行器主机是否发射无线信号,曾经想尝试用收音机靠近收发天线可以频率太高了估计效果甚微,此方法类似以前手机在收音机旁边有强烈干扰现象,只想测试下是否有发射无线信号或接收的办法,定性即可

网友:
现在的高科技,个人已无能为力了,猜想一下,如果遥控设备和接收设备没有完全匹配并且双向功率都没有满足条件,肯定是不能受控的,就算可以互联也是不能飞行的,估计没有通过厂方的综合测试设备认证是不行的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40厘米左右的导线(漆包线)做一个圆环,圆环端口处焊一支发光二极管。用发光二极管的一端触及发射机天线、开启发射机此时LED被点亮就说明发射机(完好)有发射能力。

网友:
现在的东西集成化太厉害,修理难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40厘米左右的导线(漆包线)做一个圆环,圆环端口处焊一支发光二极管。用发光二极管的一 ...

2.4G也能这么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G也能这么测试?

我想应该能。他测试的只是场强。你的四轴发射功率起码有0.5W以上吧。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能。他测试的只是场强。你的四轴发射功率起码有0.5W以上吧。你试试......

你好,请问是这样连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这样连接么?

不能接外口,只接芯线即可。也就是说只用LED的一端触及天线的芯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接外口,只接芯线即可。也就是说只用LED的一端触及天线的芯线就行。

这样连接?

网友A:
哈哈,不是这样。
你前面那个黑色的连接图是对的。只是不用(下方)链接天线插口外皮就行。将上面的单根引线直接触及天线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是这样。
你前面那个黑色的连接图是对的。只是不用(下方)链接天线插口外皮就行。将上面的单 ...

奇怪,我按照上图所示的电路连接后,LED没有亮,连接的是普通家用路由器的天线收发接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我按照上图所示的电路连接后,LED没有亮,连接的是普通家用路由器的天线收发接口

路由器肯定不行,发射功率不够。为什么不试试你的四轴发射器呢?我做的2SC2053、2SC1970调频发射器都能点亮LED,功率均小于0.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肯定不行,发射功率不够。为什么不试试你的四轴发射器呢?我做的2SC2053、2SC1970调频发射器都能点 ...

我接个三极管放大电路 然后驱动LED可以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个三极管放大电路 然后驱动LED可以的么?

应该是不可以。因为发射机天线输出的是射频,要想放大射频必须是射频放大器,这里需要谐振线圈,只有射频放大级与主频谐振才能得到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因为发射机天线输出的是射频,要想放大射频必须是射频放大器,这里需要谐振线圈,只有射频 ...

如果我想测试2.4g wifi信号简单的办法就没有了么?直接用万用表测电压(在天线接口位置)?

网友B:
你摔的是飞机还是遥控器呀?遥控器只发射,飞机只接收。
另外,这个用示波器能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摔的是飞机还是遥控器呀?遥控器只发射,飞机只接收。
另外,这个用示波器能看吧

2.4G的无线信号 不知道怎么测试有没有发射接收,WIFI信号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测试2.4g wifi信号简单的办法就没有了么?直接用万用表测电压(在天线接口位置)?

万用表交流档最高频响只有1000Hz、大多数万用表只有400Hz,你用它测2.4G的频率能用反应吗?
想检测射频输出有无、也可以临时搭建一个场强计,用两只2AP9+两只1000P瓷片电容就行。连接电路一搜“简易场强计”就有。电路连接好后接入指针万用表直流1V档......

网友(2019-01-30):
测一下遥控器的电流不就行啦。    遥控器2.4G的功率不会太大。。。 0.2W  估计

网友:
确定是2.4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交流档最高频响只有1000Hz、大多数万用表只有400Hz,你用它测2.4G的频率能用反应吗?
想检测射频 ...

2.4G的频率 2AP9恐怕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的频率 2AP9恐怕不行吧

这么高的频率我倒是没测过,我只测过100MHz左右的调频发射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