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故障!

楼主(2018-12-19):
三星洗衣机故障,洗衣正常,一转到脱水程序就停止了!(好像是到了这个程序后就不能排水了!)什么原因啊?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一般洗衣机使用一段时间后,脱水档最先容易出问题,建议检查电机是否是铝线电机,皮带是否打滑

网友:
滚筒洗衣机还是波轮式洗衣机,问问题自己也说不明白,如果是波轮式的,就是排水开关拉力器坏了,拆开修也行,里面有个同步电机,转子磁铁和塑料输出轴脱胶了,重新粘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老弟是否有动手能力?如果没有,安全起见,送修吧。
别自己折腾。自己搞,一没有工具,二无经验,越修越坏,磕着碰着划不来再触电就更不好。。
此类问题有种种原因,没到现场,不好决定。...

网友A:
排水电机故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水电机故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水电机故
???

排水开关就是一个电机拉动拉力器,使排水阀打开,这个电机坏了就排不了水。

网友:
还是先测一下电容吧.

网友:
单独脱水看有没有报警,是什么代码。多数是门开关问题,其次就是排水阀和牵引电机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了电脑版也不行,后来一查是机械故障

网友:
套桶机?能否排水,如能,进入脱水顺序一、二秒停电,即电机运行电容完蛋了

网友:
先检查安全开关,排水电机。。

网友:
不是门开关问题,就是电脑板了

网友:
脱水停机还是停转?有没嗡嗡声?

楼主:
有嗡嗡声,故障现象:洗衣机启动后注水、洗衣排水都正常,就是到了脱水的环节不能排水,同时有短暂的嗡嗡声,重复几次后彻底关机停止后续程序。

网友:
楼主这都能修,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嗡嗡声,故障现象:洗衣机启动后注水、洗衣排水都正常,就是到了脱水的环节不能排水,同时有短暂的嗡嗡声 ...

排水阀故障!

楼主:
关键是洗衣程序能排水,而进入脱水程序后不能排水!

网友:
电脑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