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手掌中的3DQ磁环矿机

楼主(2018-12-19):
我这次参赛的作品是“手掌中的3DQ磁环矿机”。
之前我一直热衷于多波段矿机制作,体积较大,只适合在家庭或固定场合收听。同时由于不同的波段转换,都是由转换开关完成,接点很多,损耗也就大。所以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必须加一级放大才可以收听。同时由于条件所限,以前使用的是某宝买的军用耳机,零敏度不高。
这次在北京矿友聚会时,感谢雷老师和其他老师点拨,我在此次制作中采用SHH-1舌簧耳机进行了改进,灵敏度较高,同时费用也较低。在此一并感谢雷老师和其他老师。
整体电路还是采用比较成熟的3DQ -RC410磁环矿机电路,考虑不用转换开关和节约位置,天线线圈不抽头。由于安装位置限制,调谐采用了采用超小型密封双联。闲话少叙,开始矿机制作。

1、舌簧耳机的改造
从某宝上买了2只SHH-1舌簧耳机,又买了一个隔音耳罩,进行改制。首先取下耳罩里面的泡沫衬料,在耳罩中部有一个小圆筒,选择一段合适粗细的木料嵌入,作为固定舌簧耳机的基座。再根据舌簧耳机后部宽度,用有弹性的金属材料,做一个门子形支架,中部钻一小孔,然后把泡沫衬料还原原处,把支架用自攻螺丝固定在基座上。下步工作,焊好耳机接线,就可以把舌簧耳机固定在支架上,耳机改造工作就完工了。步骤见照片。支架的优点是固定耳机方便,同时还可以方便调节与耳朵的距离。经试验效果不错,整个耳机下来,花费不到40元。
2、矿机盒的制作
本着节约,制作方便且美观实用的原则,我选择采用了废旧包装箱的三合板为材料。
整个机盒尺寸为:70×45×18毫米,比普通的名片还要小许多。
在木板上首先划好线,一定要准确,这样后面会省很多事,然后用裁纸刀沿着画好的线位置刻划,然后在背面相应的位置刻划,这个位置一定要精确。反复几次,就可以轻轻掰开。全部料下好后,用砂纸把要粘合的地方用砂纸打磨光滑后,就可以粘合了。可以用502快干胶,也可以用乳胶。定好位后放入自制的卡具加紧,干后松开就可以了。然后在用细砂纸打磨,一只漂亮的矿机盒就大功告成了,最后配置一块有机玻璃后盖,既美观可视内部结构,又保护了矿机内部元件,见附图照片。
3、电路和安装
采用矿机上雷老师的电路稍作修改,见照片
L1 天线线圈10T,L2谐振线圈60T,L3检波线圈3T。
可变电容器 2×140P并联使用。
安装时由于位置很紧凑,首先考虑安装位置的准确,可变电容器、耳机插孔,天地线插孔的位置。小心开好孔,固定好就可以安装焊接。检查无误后就可以试听了。
506678626748971009 (1).jpg
4、试听效果:
本机由于没有过多开关转换,损耗较少,接线紧凑,灵敏度比我以往做的矿机都高,在北京望京地区19楼,使用一根10几米电线甩下,地线接到暖气管道,可以清楚收到好几个电台。

网友:
望京和住邦2000离我都不远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