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C89会有尖锐的金属声

楼主(2018-12-19):
买了个ECC89利用转换座插于原来的6DJ8位置 用4英寸全频喇叭听  过会儿会有尖锐金属声  声不大  有时会自行消失 不知过多少时间  又会出现   还有用手指触摸胆机金属外壳也会有金属声。换成带分频器的音响  貌似金属声没有听到。原来6DJ8没有这样现象。转换座也换过  还是这样。 所以感到很奇怪  请教各位老师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很多的电子管会有这种振动噪声,应该是电子管的各电极产生的振动噪声,俗称麦克风效应。大部分直热灯丝电子管就会产生振动噪声,300B就有。如果有多只电子管可以选振动噪声小的。

网友:
怕是高频自激哦

网友:
学名叫“微音效应”用带橡胶的防震管座会得到改善。

楼主:
原来是这个现象啊!

网友:
把机壳有效接地,就是用电线和水管连上试试。

网友:
ECC89和ECC88好像特性差异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