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为来复再生收音机制作一个四管otl功放问题

楼主(2018-12-19):
求助大家~为来复再生收音机制作一个四管otl功放问题

大家好,各位前辈好,我想根据苏老师DIY的otl功放和矿坛中一个2p3收音机的otl功放制作一个6v供电的四管otl。

首先我的前两个管子准备用9012和9013,后两个管子用2n2222a和2n2907a(手头正好有,金封,TO-18,这种散热相对TO-92好)(两个PNP,两个NPN)

这是我第一次手动diy收音机,准备先从低放做起,论坛苏老师给我的建议就是从最简单的(来复式)收音机做起,慢慢就可以入门了。

我的步骤就是,先仿真,成功之后,再用万用板实验,但是,仿真这里我就出了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大家帮忙!!!谢谢!

部分元件multisim中没有,我找相近的元件代换的,测试差不多就可以实验了,(明白理论与实际有一定差距,具体实验还需再调整电阻等)

我的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信号源使用两个不同频率的各0.05v的交流信号源串联,扬声器用8欧电阻代替。(部分元件multisim中没有,我找相近的元件代换的)
原理图我也以附件形式发到坛里。

测试到BG1基极电流在7~11uA变动:

测得BG1基极直流电流为11uA,发射极电流为1.23mA已经放大。

然后是BG2:基极电流9.9uA,集电极电流1.1mA,
UBC=-1.87v(集电结反偏),UBE=459mV(发射结正偏),处于放大状态

为了让大家更为直观,我引入示波器,并将输入信号改为0.1V的500HZ,便于观察:
其中,蓝色线加在信号源上,黄色线加在BG1发射极,绿色加在BG2集电极:两个示波器在同一测量标准上:

问题就是最后两个三极管工作工作的波形竟然一致???视频上说应该工作在甲乙类状态,三极管应该处于刚刚微导通状态,各为半个波形?我这里相同,
然后互相抵消反而变小了???左面还是BG2的波形,右面深黄色BG3,紫色BG4,波形几乎重合!!!

最后是白色最终输出波形,与深黄色BG3的对比,信号反而小了???

如果大家需要其他数据,我再提供,真的需要大家帮忙了!!
真的是刚入门,除了有点基础知识外吧·其他都不是很了解,望大家指教,如何修改,还有优化。
像我原理图上面的两个220uf电解电容得作用是什么几乎不清楚,为什么要放在这里,为什么要直接接地,取值范围都不了解??

原理图

网友A:
BG1射极输出增益小,这里还是换成NPN的管子(共发射极)增益大。220UF电解你查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
建议将9012和9013用在末级功放,2N2222和2N2907用在前置,你比较这两种管子的特性就知道了,另外,9012和9013很容易找到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1射极输出增益小,这里还是换成NPN的管子(共发射极)增益大。220UF电解你查一下“滤波电容”。

你好,我查找资料说其中有几个电容作用是自举电容?

网友B:
您仿真的电路和苏老师给出的原理图并不一致,苏老师的图是很很成熟的电路,您可以参考相关书籍资料,然后动手就可以了!仿真我觉得绕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仿真的电路和苏老师给出的原理图并不一致,苏老师的图是很很成熟的电路,您可以参考相关书籍资料,然后动 ...

您好,苏老师那个是6管的,我想做个4管小的。便携收音机上能推动小喇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