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天线 立马提升您的收音机性能!

楼主(2018-12-19):
无线电爱好者一般都爱折腾,像环形天线这样简单易做的好玩意就更想亲手制作,我也一样 曾制作感受到了环形天线的方向性强 抗干扰好 易架设等,可以说真是 立竿见影!还没试过的伙伴们可尝试下 效果非常好,关键不花钱立马提升收音机几个档次呢 不多说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给个细点的制作方法,比如,几圈,多大圈。还有那个空连是什么作用。。

好的 发的图片都写了,那个空联是调节频率用的 ,当调节频率和电台频率一致时 此时收音机最响亮 ,记住这个天线方向性很强

网友B:
朋友,可否介绍一下材料规格和绕制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感兴趣,能提供相关制作资料吗?

哈哈 感兴趣是好事啊, 当然可以提供,请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可否介绍一下材料规格和绕制参数,谢谢

好的,不客气 请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厉害了

的确有点!关键不用花钱就能提升收音机好几个档次 哈哈

网友:
好粗的馈管啊

网友:
谢分享,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好资料,有空试试。

网友:
相当于多加一个LC回路,增强谐振频率上的广播信号

网友E:
方型和圆型那个好?天线怎样连接收音机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型和圆型那个好?天线怎样连接收音机的的。

这个不需要接收音机。。。

使用很简单,把收音机放到天线附近,调台,然后调天线上的可变电容,同时需要调整天线的方向,使接收信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