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自制手台天线可行吗

楼主(2018-1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手台天线再怎么研究,增益赶不上车载天线的,楼主把手台天线原理理解错了,手台天线的地网应该是手握手台的人,人参与天线的地网参数之中,增益效果和驻波比永远不会是个固定的范围,因为人的导电体参与,所以很多的不确定,而车载台天线的地网就是车体金属外壳,所以增益效果和驻波比都可以在一个固定范围的。

网友:
可以,但是最好用驻波表测试修剪一下长度,使驻波比最小,越接近1越好

网友A:
天线和地网的绝缘的,不知道你这个设计有没有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图二能用于车载台吗?

既然是用于车台天线,就应该研究车台天线原理,手台天线说穿了就是一段底部带加感的一根镀铜的钢丝或弹簧线圈而已,而车台天线可以自制简易UV双段天线,网上百度有资料 ,但首先必要的条件必须要有个UV段驻波表修剪天线,这是最起码的必要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和地网的绝缘的,不知道你这个设计有没有考虑。

他的中心圆孔就是绝缘物质,这个绝缘物质就是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图二能用于车载台吗?

可以考虑“J”型天线,就阻抗匹配问题复杂点,但增益绝对比一般的全向天线高

网友:
个人认为高频天线驻波是关键,必须有驻波表调整,否则发射效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也搜到了J型天线,据说制作容易,也有一定增益,我不知道频率多少,拆开机子一看,晶振17.9625mHz ...

没有办法,天线增益与天线长度是互相矛盾的问题,其实所谓天线增益高低就是发射夹角的问题,发射夹角越小增益越高,通俗的讲就是把发射高频信号聚集起来发射,但不是天线增益越高越好,增益太高带来的弊端就是使对方接收信号盲区增大,原理就是“灯下黑”的道理,天线发射信号夹角之外的接收信号强度是很弱的,基本上是靠周围金属环境的反射波接收信号的,频率越高,这种“灯下黑”的效应也就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