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音量开到分三之二失真严重破音

楼主(2018-12-19):
红灯711-3音量开到三分之二失真严重,主要是低音失真声音破了,开始以为是喇叭功率不够,换了JBL 12W的音箱情况一样,这没办法解决了吧?是功率放大功率不够?

网友A:
栓查6p1陰极电压应在12v左右。

网友:
任何收音机音量电位器都不能开满。超过不失真功率,产生人耳可闻的失真这个现象实在是自然而然。

网友:
整流管和滤波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检查工作点情况。

网友B:
我的红灯也是你这样的,正常。

网友:
耳楼说的有道理,应先看这里,这个电解失效或容量见小都可大声失真的。

网友C:
再看看交连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栓查6p1陰极电压应在12v左右。

6P1阴极电压正常,管子也换过问题依旧,应该是电路设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看看交连电容是否漏电。

交连电容换过,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红灯也是你这样的,正常。

应该是电路设计有问题,音量开大信号削顶,听起来声音阻塞,如同有东西堵在喉咙里

网友:
应该不会是电路设计问题,如果有这样的硬,当初就可能量产

网友:
应该是电容之类的零部件年久失效所致!

网友:
        到三分之二输入电压过高,后面功放削顶失真,因此出现破音。

网友:
    不失真输出功率已经到顶,还要加大音量,当然要产生切顶失真,这是常识,不奇怪。

网友:
这是推动电压大了,出現削頂失真,可在电位器頂端串个100k电阻分压,或加大功放陰极电阻提負偏压一試。

网友:
红灯711收音机用2P16检波,为了弥补音调调整电路产生的信号衰减,采用两级电压放大,其电压增益较高,容易产生削顶失真。

网友:
窗台就放着一台711-3,音量开到约三分之二或以上(高低音调基本居中略右),没有很明显的破声失真现象。

网友:
红灯711两极推动,输出电压较高,电位器开大了肯定会削顶失真。

网友D:
一定要用仪器测,在4欧的阻抗下电压是多少失真,才能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用仪器测,在4欧的阻抗下电压是多少失真,才能说明问题。

手上就一块廉价的优利德UT60E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就一块廉价的优利德UT60E

要用电压表,要用示波器和低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
有破音时用万用表测一下喇叭上的电压看见大于3v就是超载了,小于2v是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