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充电器很多都不是漆包线绕的了

楼主(2018-1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是去漆后在铝线头上用细铜线密绕上一段且盖住去掉漆皮的范围然后直接上锡或者加松香上锡,这样轻松些

网友:
好办法!谢谢楼主分享。以前由于焊不了,那些铜包铝的变压器直接丢了。

网友:
不光是充电器,好多电机也是铜包铝的!还有电焊机也是!!都在逐利,谁管你用不用得住,最好天天坏,天天买他新的他们才高兴呢

网友:
不良厂家和商家

网友:
焊铝件有书上说把铝件放硫酸铜溶液里发生置换反应,铝件上就镀上一层铜,再焊接就好焊了。
铜包铝一是降低成本,二是减轻重量,因为交变电流的趋肤效应(集肤效应又叫趋肤效应,当交变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将集中在导体表面流过),其实也还行。
铜包铝优缺点是什么?优点:重量轻、成本低。缺点:强度小、电阻大、使用寿命短。铜丝的优缺点是什么?优点:电阻小,节电、强度较高、使用寿命长。缺点:重量大、成本高。

网友:
国人技术进步啊,铜换成铝,为了降低成本推动技术进步

网友:
商家要利润顾客要便宜有噻办法呢?铝可以用焊接铝的焊锡丝焊接,不过还是没铜好焊而且一两年后也容易脱焊

网友:
铜包铝也好,铝芯线也好,还是漆包线。不然用什么绝缘。楼主的标题有点不妥。

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用铝材,能节约成本,当然是科技进步。
成本低了,售价低了,双赢,何乐而不为。
修过不少充电器,真真变压器坏的不多。既然不坏就没必要去修它焊它。
一般都是启动电阻、驱动芯片和功率管坏的比较多,连带烧整流管。

网友:
够用就好,又要低价又要高标准,没那么好的事!没用纯铝线就算不错了,至少还包了铜。要知道,中国是铜矿缺乏大国,连子弹都只能做成被铜。现在连被铜都要省了,做成被漆。军工尚且如此了,何况民用?

网友:
上次修一个电机,发现线断了,可怎么都焊不上,最后焊上了,用了不几天又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是铝线,我就说,那么难焊。

网友A:
某宝有铝助焊剂和带助焊的焊锡!焊的时间尽量不要用靓烙铁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简单。

网友:
用水杨酸钠。解热止痛片焊接你会发现有惊喜,

网友:
我几乎没有成功焊接过铝线。

网友:
楼主说的方法也适用于免除漆漆包线焊接,比如有些耳机线,多股线不用除漆加热时间稍长就可以了。

网友:
买那种焊铝用的焊锡,很好用的。

网友:
这种电源我直接当配件。能用的用。

网友:
铜包铝算啥,人也是狼皮包着的。

网友(2019-02-01):
早就有些 变压器不是铜线绕的了,量一下绕组直流电阻就能知道

网友:
利字当头,高消费时代。

网友:
要是现在用铜包铝线那倒好,不过我拆过几款充电器都铝漆包线,没有铜的,那个采坑。

网友(2019-04-16):
市面上有些假电缆线,用一年半载就变成粉沫真是高科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包铝线焊接应该不难,纯铝的漆包线最好不要采用常规的焊接方法。冰岛修过一个钥匙复制机的变压器(自家的 ...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铝助焊剂和带助焊的焊锡!焊的时间尽量不要用靓烙铁

我在地摊上买的铝焊条,号称什么都能焊(焊过铁、铝、304不锈钢,确实都能焊,就是熔点比较高),确实对洛铁头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