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指示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8-12-20):
由于烧黑,无法上图,3-500w电饭煲指示灯小电路板,两只二极管正常,两只电阻烧坏!两只指示灯不亮!网上查100k换了300k两只,拆了全自动洗衣机指示灯,但无法确认原来指示灯正负极!装好后,插电亮了一下,就又不亮了!!!望大神支招

网友:
再多串一只1N4007二极管吧,这样就不会坏LED了,100K--200K电阻+1N4007+发光二极管

楼主:
转载,艿泡灯不分正负极么?换的洗衣机指示灯是LED?

楼主:
换的灯怎么确定正负极,大神有实物图么

楼主:
小板两只二极管,两只电阻,两只指示灯

楼主:
是否按这样接

网友:
对呀,这么接对的

网友:
可以不串二极管! 你看插排上的 都没有二极管!  (LED指示灯本身就似二极管)   你那个电饭锅上不适合用发光二极管, ! 电饭锅加温 稳度很高的!  那个灯容易坏!正常都是氖泡!那个不怕高温!

网友:
长见识了,我的奥克斯热水壶保温灯不亮,一加热就断电。

网友:
有的是氖泡,有的是发光二极管,氖泡不分正负,发光二极管加个200K或更大的电阻都行

楼主:
拆的洗衣机指示灯,上电闪了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
用的300k电阻,自带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300k电阻,自带二极管

电阻是原来的还是自己换的

网友:
拆个1N4007二极管,弄个电阻和LED,在外面先实验好了再往电饭锅里装

楼主:
直接上220接二极管,电阻,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原来的还是自己换的

换的,3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的,300k

肯定换错了,再重新测量一下吧

楼主:
目前处于不亮灯,可以自动跳闸了!咋换了电阻就能自动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