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M手调高频头理论知识。

楼主(2018-12-20):
前几年入手了一个日本收音头5联空气电容,现年没事想自己搞个FM高频头出来,苦于理论知识浅薄,特向坛友请教一二,谢谢!
图中高频头电路图所示,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一:关于频率
1:输入部分(红框部分),L1和附属电容的频率范围为87-108MHZ
2:高放部分(黑框部分),L4中间抽头部分和附属电容的频率范围也为87-108MHZ
3:本振部分(蓝框部分),L6和附属电容的频率范围为97.7-118.7MHZ
以上我所理解的频率范围是否正确。
二:关于电感
1:输入电感L2的电感量取值应该是多少,中间抽头的电感取值是多少。
2:高放部分L3的电感量取值多少
3:高放部分L4整个电感量取值多少,中间抽头和附属电容所构成的频率范围为87-108MHZ。
以上电感的取值无法估算,那么计算方式是什么,或者是根据什么来计算。

网友A:
像这种高频电路,电感值一般是计算不准确的,就算计算出来,电感量也非常小,绕制圈数也难以计算。

我感觉最简单的方法是:如果是三联等容空气可变,先绕本振线圈,用频率计检测本振频率,使本振能覆盖整个比97.7-118.7mhz略宽的范围,来确定线圈圈数。这个比较准确直观。

再绕高放和输入线圈,用和本振同样的规格,只是圈数多绕1到1.5圈,比如本振绕的三圈,那么高放和输入就绕4圈左右,然后统调时再用扫频仪看一下,修正一下线圈数据,即可。

这个要比计算法来的直观,准确。

网友:
本振是绿色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高频电路,电感值一般是计算不准确的,就算计算出来,电感量也非常小,绕制圈数也难以计算。

我感 ...

谢谢老师分享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高频电路,电感值一般是计算不准确的,就算计算出来,电感量也非常小,绕制圈数也难以计算。

我感 ...

想请教一下,混频前边那个10.7M的陷波电路在晶体管电路里有,在电子管高频头为什么没有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混频前边那个10.7M的陷波电路在晶体管电路里有,在电子管高频头为什么没有加上去?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接触电子管比较少,没有玩过电子管FM收音机,对这个没有研究,暂时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咨询一下本坛电子管区,做电子管FM机比较牛的几位老师。电子管区有几位对电子管FM机造诣非常深的老师,他们或许能把这个问题讲的比较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高频电路,电感值一般是计算不准确的,就算计算出来,电感量也非常小,绕制圈数也难以计算。

我感 ...

谢谢解惑,那再请教下,输入和高放两部分的频率范围都是87-108MHZ,正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那再请教下,输入和高放两部分的频率范围都是87-108MHZ,正确吗?

是的,这两个谐振回路,要同步的变化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高频电路,电感值一般是计算不准确的,就算计算出来,电感量也非常小,绕制圈数也难以计算。

我感 ...

请教如何测量本振不影响其工作,如LZ图中,我们频率计接在那个位置比较好,通过什么方式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如何测量本振不影响其工作,如LZ图中,我们频率计接在那个位置比较好,通过什么方式接,谢谢!

本振信号出来,要加一级放大,起放大缓冲和隔离的作用。具体可以参考SC3610的应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