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台车机上两个管子的型号

楼主(2018-12-20):
不容易淘来一台宝马车机,却被上家拆掉两个三极管,很没劲。不过想到坛子里热心肠的大侠们,又燃起修复的希望。请大侠们指教这两个管子应该是什么型号,不胜感激。

被拆的两个管子零件编号是0015和0003

楼主:
管子应该是电源部分的,离电源元件很近

网友A:
拍的不清! 局部特写!  还有线路走向尽量也拍上!群里的老师傅会有知道的!

网友B:
        最好是能查到机器的牌子型号,进而查到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C:
二贴说得完全正确,你通电查一下是否A有电源进管脚,B有接地脚,C有否稳压二极管连到该管管脚,D而第三脚的

供电输出到那点是什么IC,查哪Ic脚,就可确定是什么管.

1如供电到调谐器作变容二极管调谐电压的,可用7809,或7808稳压管,

2如脚通有稳压二极管的,可用电流型低速N型三极管.

3;如向CPU供电,则多为7805,鲜有3.3V的,查被供电的IC脚即可知电压.因3.3V的供电管现己多为贴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能查到机器的牌子型号,进而查到电路图就更好了。

牌子型号图上有是BMW C23 MID US我看能查到吧?如果能劳您查一下大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贴说得完全正确,你通电查一下是否A有电源进管脚,B有接地脚,C有否稳压二极管连到该管管脚,D而第三脚的

...

劳版主大驾,我菜鸟只能比着葫芦划瓢你说的我学着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能查到机器的牌子型号,进而查到电路图就更好了。

百度一下电路图查不到是不是要到国外的网上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一下电路图查不到是不是要到国外的网上查呀

国外基本上查不到的,因现在是某代工厂生产两三款机,为世界上数十个牌子汽车贴牌子使用,机子是商品行

为,汽车厂基本上取不到图纸,除非汽车厂有电子维修部门自行保养车机而作申请图纸的.

可到国内几大汽车机维修网发贴求图

楼主:
按版主和其他大侠说得拍了局部特写图再请指教。

这两个管脚线路走向都和下图的小零件相连

有一个脚和一个小电感相连

通电测6个脚的电压,表针摆动没有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清! 局部特写!  还有线路走向尽量也拍上!群里的老师傅会有知道的!

我又拍了几张特写照片请您再看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贴说得完全正确,你通电查一下是否A有电源进管脚,B有接地脚,C有否稳压二极管连到该管管脚,D而第三脚的

...

麻烦版主再去看看我拍的几张特写照片,看能判断是什么管子吗。先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清! 局部特写!  还有线路走向尽量也拍上!群里的老师傅会有知道的!

我拍了几张特写照片麻烦您再去看看先谢谢啦

网友:
看机器应该是日本阿尔派代工的,可以找找老款阿尔派的机器对比一下,如果其他地方没有电压管,这应该就是降压管,早期的都是7805类的

网友D:
靠近功放管这边的这个是B1185 另一个是D2061  ,早上发现正好有这种老机,拆开看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近功放管这边的这个是B1185 另一个是D2061  ,早上发现正好有这种老机,拆开看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坛友的热心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近功放管这边的这个是B1185 另一个是D2061  ,早上发现正好有这种老机,拆开看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朋友,你说的两个管子淘到啦,对的。現在机器照明灯亮啦磁带可以加、缷载但屏幕不亮按所有按钮没反应,有朋友说这类机器离开车后不能工作我也看到机器比其他机器面板按钮特少,开关按钮也没有,你有这种机器请问你的机器能正常工作吗。谢谢。

网友E:
你的这个机子可能是两定的机子,还有一个是收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机子可能是两定的机子,还有一个是收音。

没有拍内部照片收音髙频头就在这一块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拍内部照片收音髙频头就在这一块上

你的机子上的每个按钮的意义把它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牌子型号图上有是BMW C23 MID US我看能查到吧?如果能劳您查一下大感谢啦

是这个吗?BMW C23

楼主:
恕我愚钝文件我打不开下载不了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恕我愚钝文件我打不开下载不了呢

给你发到邮箱,   你的 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发到邮箱,   你的 邮箱?

dongshwfang-2009@163.com网易。有勞您啦

网友:
已发到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