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收音机冒烟

楼主(2018-12-20):
车载收音,电流大了,电感过热冒烟。继电器吸合正常。冒烟后再接电源正常开机一次,然后就不开机了。请问是不是电感烧毁了。还是其他件烧毁。请看图片。

楼主:
第一次接电时,烧毁声啪啪的马上拔电源,闻到有糊味儿。然后看见蓝色电感绝缘膜都软了,然后换低电流变压器在开机,正常。然后关闭,再开机就不好使了。

网友:
不过流就是过载,

网友A:
估计废了,功放片烧了。我有过两台三菱原装机,一天都毁了,适配电压过高造成的。

网友:
“换低电流变压器”--不会用的是变压器没整流交流电吧

楼主:
我看是电感或者继电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废了,功放片烧了。我有过两台三菱原装机,一天都毁了,适配电压过高造成的。

晕,昨天冒烟完事好可以出声,现在没声了,机器却开机了,功放芯片烧了倒是不麻烦主要是不是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废了,功放片烧了。我有过两台三菱原装机,一天都毁了,适配电压过高造成的。

高手在这,果然功放块烧了,4路输出。烧了3路,就一路响了。怎么回事。两块功放块一路响怎么回事

网友B:
        关键是你要把那个啪啪响又冒烟的元件找到,看样子像是某一个电解电容烧了,再仔细在检查一遍,重点看看有没有揭盖,歪裂的电解电容。如果是线圈烧了,一个是会出现焦糊的现象,再一个会有漆包线烧焦了的气味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要把那个啪啪响又冒烟的元件找到,看样子像是某一个电解电容烧了,再仔细在检查一遍,重点 ...

朋友,有味儿。电容看了没有爆的呀,现在只有一路输出正常出生。3路没声了。应该是功放块烧了。一共4路输出,现在只有一路响了。准备换功放块看看

网友C:
功放块坏了! 应该会很热的! 你用手摸摸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块坏了! 应该会很热的! 你用手摸摸看!

不热呀,现在正常出声,只是3路不响,一路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热呀,现在正常出声,只是3路不响,一路响

测下中心电压!正不正常!  触摸输入端    输出看看有没有噪音!

网友:
严重断路呀,是不是防反接二极管烧了,或者功放块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