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子管收音机声音越来越小

楼主(2018-12-20):
电子管图

电子管图

手里海淘一台珍妮斯电子管收音机,FM/AM两用
最近发现FM刚开机很好,但是过一会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飘
但是AM声音没问题,图片是收音机电子管排布信息,
请教各位大佬,是不是电子管老化了?如果是的话应该替换哪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于版主果然厉害!

楼主胆大一些,将原12DT8用20-25V点灯丝10-20分钟,可能会使该管子起死回生。我的一台串丝机高频头用的是UCC85,用ECC85替换,正常(原灯丝断开,电阻带替,另给高频头用6.3V供电)经测试有半个管子发射能力差,判定该管老化。但拖着个小变压器总觉得不舒服,正好给你测试EF80,遂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对UCC85加大一倍灯丝电压,点了十来分钟,然后测试该管,阴极发射能力基本恢复正常,将电路恢复,插上UCC85一切正常,已使用近3-4个月未见有灵敏度衰退现象。

网友C:
说不好是高频头的电子管老了。

网友D:
应该是FM部分的元器件老化,发热时阻容值发生改变。你可以在声音变小时再调台试试。

网友E:
V1——12DT8(FM变频)。

网友F:
如果声音变小以后,重新调台可以恢复,就是频率漂移,查FM有关电容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不好是高频头的电子管老了。

初次接触老收音机,调台后声音仍然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FM部分的元器件老化,发热时阻容值发生改变。你可以在声音变小时再调台试试。

声音越来越小,调台后音量没啥改善但是收音效果好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V1——12DT8(FM变频)。

好的,我搜一下看能否买个替换的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声音变小以后,重新调台可以恢复,就是频率漂移,查FM有关电容元件。

这机器有AFC和FM两档,不管在哪个档位声音都会变小

楼主:
经过高手指点,花了一百大洋更换12DT8电子管后声音恢复正常,浓浓的管声再次响起,感谢各位。

收音机

收音机

网友B:
于版主果然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胆大一些,将原12DT8用20-25V点灯丝10-20分钟,可能会使该管子起死回生。我的一台串丝机高频头用的是 ...

这样也可以?我手上有几只管子,几乎没有发射能力了,回头找时间试试看看是否可以起死回生,权当司马当活马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