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音响输出连接点接触不好怎么办

楼主(2018-12-20):
请教各位TCL牌TW801老音响用了十几年了,一个主音响两个分体音响,现在是主音响后面插入分音响线头的这个东西接触不好,只有一个喇叭响,另一个不一定什么响。请教各位老师,我不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应该怎么修,如果换一个需要换什么,去那里可以购买。谢谢各位。

网友A:
估计不是这个线头问题吧。

网友:
打开,插座里面线路板焊点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这个线头问题吧。

已经试过,插左边孔里音响不响

网友:
是信号输入端吗,如果是那样的话,还应该把音源切换到相应的位置。现在是VCD输入,在面板或使用遥控切换音源到VCD

网友:
  先确定, 是接触不良, 还是里面的功放有故障. 这个拆开测量一下.

如果只是 接头问题, 换配件,或清理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确定是接触不良,因为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