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此物上的中周可改调频中周吗?

楼主(2018-12-20):
电子管电视机零件

网友:
        电视的中频是6.5Mhz,做调频中周只要体积没问题,应该可以。

网友:
能扭动的都可以调! 关键调过了能能不能找到原点! 有的越调效果越差!   有的还是几个搭配的调的!

网友:
没有仪器还是不要调,越调越乱。

楼主:
这东西应该是欧洲的,电子管不多还象是串丝的,中周少,结构特别,没仪器中周是不好做。

网友:
这是匈牙利电子管电视机TA-3212、TA-5204里的主板。有6只串丝电子管PCL84、PCL85、PCL86、ECC82、PL504和PY88。板上3个长方形的屏蔽罩,表面看是大个的中周,其实里面是用电路板组成的伴音鉴频组件和中放组件。只要把屏蔽罩顶端的小销子拔掉,捏住屏蔽罩轻轻往上提,就能很轻易的把屏蔽罩取下。里面的电路板组件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网友:
可以,早就有人这样做了!

楼主:
谢谢7楼讲得这么清楚,见多识广是行家,这个是在阀魚淘的,觉得较少见就收了,其实我也未见实物,人在外讨生话。

网友:
VIDEOTON TA-3212实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