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集成块型号

楼主(2018-12-20):
          朋友一个治疗肩周炎的小玩意,就是个能调温的电热带,实际电路如下图。实测刚通电时,不按所有轻触开关,1  3  4  5  6  7脚为3.3v,2脚0v.按开关钮一下,6  7脚电压降为0v,两个蓝色高低温LED指示灯同时点亮,2脚依然0v,电热丝不发热。怀疑集成块损坏,但小小东西,厂家居然抹掉集成块型号!希望知道的坛友告知型号。上面有:羽悦本草电子   字样。

网友:
最有可能是5555    我大约在15年前我拆过一个,也是一个治疗仪!  里面有块充电电池,输出还带高压的!有点电人!还有接按摩仪的啥!  具体记不清了!   我把他拆了! 里面两块5555!   当时不知道这啥芯片!也没资料可查! 就收起来了!  现在两块5555的 应该还在!

网友A:
肯定不是NE555,最大很可能是PI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NE555,最大很可能是PIC单片机

     555不可能完成图上的功能,如果是PIC还得程序支持,知道型号也吧好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55不可能完成图上的功能,如果是PIC还得程序支持,知道型号也吧好办了。

随便找个单片机,写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A:
2脚依然0v ,是加热,或许NMOS管坏了?或许加热带电阻丝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脚依然0v ,是加热,或许NMOS管坏了?或许加热带电阻丝折了?

   感谢你的关注,集成块2脚高电平电热丝才能加热,我试验过了,短路末级场管电流可达2.1A,说明电热带是正常的。

网友:
集成块2脚高电平,NMOS偏置被拉低,无法工作?

楼主:
        不好意思,没细看,是P沟道场管,图画的有错误

楼主:
修正图纸,N是箭头向里的,P是箭头向外的

网友:
看你的图纸,就是一个高低档,随便改造一下就行了

网友:
照这个图来看应该不是555集成电路,555集成电路8脚是+端 1脚是-端 。

网友:
应该是L6565.准谐振(QR)零电压开关(ZVS)回扫变换器电流型初级控制器

网友:
这样的厂家最可恶,产品质量好,自然有市场。今年夏天,亲戚的一遥控风扇,遥控失灵,打开一看居然也是吧IC型号给打磨掉了,以现在的科技水平,个别厂家要是仿制你的产品,你能堵得住??真正害苦的是消费者或这些电子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