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绕输出牛,请大家多多指导

楼主(2018-12-20):
第一次绕输出牛,推挽7k:8,次四包初三,96X40,初级0.25线2700,次级0.55线100。两个星期抽空绕好线包了,线牛确实辛苦。南方用,不知是否要浸漆,望大师赐教。

网友:
建议测试、试用,效果满意了再浸漆。

网友:
个人建议最好全部完工后做一下浸漆,特别是南方潮湿气候下

网友:
大力支持自己动绕牛!

网友:
支持动手绕牛。线包满满的,肥牛。

网友:
最外层绝缘纸接头要放在侧面,插上铁芯后看不到接头。这电缆纸用糯米捣烂成糊状当胶水粘住浸漆的时候不开,用透明胶带会松开。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好,以后会更好。

楼主:
初级第一段层间垫纸Z字绕法,第二段常规来回绕层间垫纸,第三段不垫纸来回绕。次级第一段100匝,第二段67匝,第三段67匝,第四段两个33匝,目的为了减小分布电容。为此查看了论坛前辈的方法,再自己想当然的动手,无理论依据,大家见笑了。准备用于6p13p推挽。

网友A:
要想要高频,就别浸漆。我那有贴为证。
南方潮湿的说法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出的漆包线,放水里用都说没事。
您要是没有仪器,很难定量判断 它的好坏啊。

还有,我个人经验,初次级,不要正反绕。原理我也说不出来,只是 我试验过,正反绕不好。
还有,次级不要串联的构造,最好都并联。

楼主:
感谢前辈指点,先测试一下看看。电阻测量两臂平衡好,一个牛91Ω+91Ω,另一个牛90.5+90.5。再测量一下匝数比。

楼主:
把第一段次级接反了,苦笑,幸亏只要改外面的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要高频,就别浸漆。我那有贴为证。
南方潮湿的说法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出的漆包线,放水 ...

还有,我个人经验,初次级,不要正反绕。原理我也说不出来,只是 我试验过,正反绕不好。
还有,初级不要串联的构造,最好都并联。

海河版主,您后面这句话我没看明白,还请您再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自做输出最好不要采用这种分段绕法。电源边压器无所为。这种绕法对遇批量产的厂家足装可流水做业。笨人感觉这种做法会对高品段不利、